西门子S7移植博途V14出现错误

楼主(2017-07-14):
博途V14移植项目出现错误,S7V5.5版本

网友A:
西门子如果不出问题那就不叫做西门子了

网友B:
在移植前,你是否已经使用了移植检测工具进行检测了?

西门子移植检测工具: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60162195/tia-portal-readiness-check-tool?dti=0&lc=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