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网线连接MCGS触摸屏和上位机(PC)

楼主(2017-07-14):
目前,知道应该是用通用TCPIP设备,但不知道详细的设置,求实例指导

网友A(2017-08-17):
触摸屏的设备窗口使用modbus tcp/ip数据转发驱动,可响应客户端的请求发送数据给客户端,你的客户端即pc使用modbus tcp协议与触摸屏通讯,请求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