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跷的故障----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7-07-15):
现在设备上有一台,台达PLC-ES2。

3台变频器——2台变频器用rs-485通讯。

用rs-485单通2.2kw变频器-台达VFD-M(站号5)可以通讯。

用rs-485单通3.7kw变频器-台达VFD-M(站号5)就不能通讯。

尝试过以下方法:

  1. 将3.7kw变频器站号修改为6,plc程序也修改为6。仍然不能通讯。

  2. 更换一台新的3.7kw变频器也不能通讯。

什么原因?连接线没有更换一直都是同一根。

哪位大神知道原因指点指点!!O(∩_∩)O谢谢!!

楼主:
自顶!!~~

别沉啊~~~没有人知道么??

楼主:
再次救贴子!!!~~

网友A:
先看看检查看看是不是通讯线接线的地方出现虚接,一般出现没有修改过的话,软件(程序不会自己变动)不会有问题,多半是硬件问题

楼主:
半个月前问题解决了!通报一下~~

网友B:
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以后碰到也会了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 分享下 ,谢谢

网友D:
这么神奇?最后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问题出在哪呢?

楼主(2017-08-14):
应大家要求我来回答一下,其实问题很好解决。主要是大意了,因为一开始只想试一试这个想法,看看两台变频器同时用HMI操控行不。所以2.2kw变频器一开始就是485通讯的,而3.7kw变频器一开始是通过模拟连接的。3.7kw变频器改为485的时候,将3.7kw变频器模拟连接断开了。但是!只断开了PLC的一端。并没有彻底将连接线拆除。也就说还有一端挂在变频器上。虽然线路没有连通,不过仍然导致用485连接的时候信号质量非常差,运行10秒左右就会掉线。将变频器的连线彻底拆除后就没事了。通讯稳定。

网友E(2017-11-28):
学习宝贵经验

网友F(2018-03-28):
好好学习一下,什么做,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