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U31-V1FINS指令不断返回@00FA1442*是怎么回事,大神救命

楼主(2017-07-15):
发送@00FA0800002000000000000000101B200000000200F*

返回

@00FA00C000020000000000000001010000008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4000C000C00040004000400040000000000000008000000083E*

@00FA1543*

@00FA1442*

@00FA1442*

@00FA1442*

@00FA1442*

.....

然后就是无限的@00FA1442*, 接收灯和发送灯一直亮,,拨掉线还是,! 换了个SCU31-V1还是这样!

唉,我请!

网友(2020-08-31):
应答帧格式:

 起始符+节点号+识别码+异常码+正文+校验码+中止符

 @         00         FA       14                 42         *

14 - 格式错误

15 - 入口号数据错误

唉,我请!

网友:
像是把返回帧当做命令帧再次发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