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NP系列不显示画面的问题?

楼主(2017-07-15):
表示没有和PLC通信上。
①NP的原因
检查软件中PT菜单-PT 设置的通信设置,串口设置和PLC 的协议、波特率等一致。
②PLC的原因:
PLC 设置选择HOST LINK 或者NTLINK 协议和波特率等,在线编程模式下将设置传送到 PLC,断电将相应的DIP 开关设置正确。
③电缆的原因
电缆损坏、接线不正确,请检查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