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做位置控制时,用模拟量控制与脉冲控制的分别有什么优缺点?刚才发错版块啦

楼主(2017-07-15):
如题 : 伺服驱动器作位置控制时,我接触过两种方式:

1,常规的使用脉冲量进行控制。

2,使用模拟量控制,电机的位置反馈到PLC。可做闭环控制。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们。这两种控制哪种更优?

网友A:
这个,没有更优,只有更适合。

从实现的功能来看,没有什么区别。性能上,方式1是完全以来伺服驱动器的性能,方式2则更多的依赖控制器(比如您的plc)的性能。如果有更多的成本预算,买高性能的控制器,方式2的性能有可能超过方式1。

网友A:
另外,方式2的实施复杂一些。接线更多,需要设置调试的参数也更多。这些参数、接线有错误,有电机飞车、设备碰撞,甚至是设备设备损坏人员伤害的风险。

楼主:
我现在所在的行业,伺服包装机械,有用脉冲做控制的,有用模拟量做控制的。就目前对比两个设备,发现模拟量控制的设备,运行起来更为柔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所在的行业,伺服包装机械,有用脉冲做控制的,有用...

这个情况应该是模拟量控制的设备,买了比较贵的控制器。而且,一般来说,用模拟量控制的情况,需要工程人员有调整控制参数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即使是用和别人一样的伺服用脉冲控制,性能也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现在所在的行...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