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欧姆龙BSET指令给浮点数数组清0

楼主(2017-07-15):
使用BSET指令可以把数组里的浮点型数据全部清零吗?

网友A:
图片不是很清楚,不过你可以参考下编程手册中各指令的说明,如下截图所示:

网友B:
BSET是清除位的吧?

具体使用方法可以看帮助。

网友C:
BSET是清除位的吧?

具体使用方法可以看帮助

网友D:
路过,进来学习下,嘿嘿嘿

网友E(2017-10-28):
看不清楚,BEST传0到你需要的通道里面就清零了,应该是这样

网友E:
你这貌似是功能块,直接定义变量,BEST0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