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讲解逻辑宏指令PMCR具体怎么用

楼主(2017-07-16):
看欧姆龙的编程手册看的不是太懂,这个指令究竟是用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A:
首先,你需要CJ或者CS的通讯模块,不是通讯板,而是通讯模块。

然后,你就可以使用CX-ONE软件包内的CX-Protocol软件定义通讯的宏。

最后,在主程序内使用PMCR指令来调用CX-Protocol中定义的宏。

网友B:
协议宏指令,看手册啊,挺简单的,协议宏主要是要protcol编写,PMCR只是发送指令

网友C: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点个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