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2325没有直流输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16):
第一次接触这东西。一开机显示的是07,正常的吗?接线端子的S1,S2没电。。他原先里面3相220V接进的,但是调速器那写着三相400V的。。后来我换成3相380的接进去也一样没有电。。。还有电位器3线没有接上去。是不是电位器线没接的缘故啊?谢谢哪位大神帮我解答解答啊。。

网友A:
这是直流调速器,不开机没有直流输出。

07是等待接通,上电显示07是正确的,需要加入开机信号才能有直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