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常见问题维修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7-17):
触摸屏常见问题维修及解决方法如下:

  一、黑屏:

  接通电源后,如果发现黑屏,请立即断开电源。首先检查供电电源输出是否正常,正常供电电压为直流+12v±2、电源极性是否正确,逆变器输入、输出连线是否接触良好。逆变器输出约有400V的高压,请不要用手直接碰触,以免造成危险。

  二、白屏:

  液晶屏出现全部白色,请断开电源。检查外部接口每条线连接是否正确,屏线是否松动、倾斜或脱落。将屏线重新插好,然后重新上电。

  三、花屏:

  液晶屏出现杂乱无章的颜色。请断开电源,检查屏线是否松动、倾斜。将屏线重新插好,然后重新上电。

网友A(2018-07-31):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B:
相当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