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怎么和流量传感器一起使用测流量呢

楼主(2017-07-17):
如题计数器怎么和流量传感器一起使用测流量呢,测出来的数据是瞬时值吗

网友A:
有的流量计是脉冲输出的,也有点流量传感器是脉冲输出的,不同的传感器输出脉冲代表“单位”不同,例如可能是1吨或0.2ml,将这些脉冲按要求计数即可得到累积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