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的闪蒸压力上下波动

楼主(2017-07-17):
如图,真空泵后面接调节阀,闪蒸罐的压力为采样值,通过PID控制真空泵转速来控制压力,

第一次调试:出口调节阀开度是30%,,物料到达沸点后压力会有一个小波动,然后还比较稳定,如图,蓝色线是压力

第二次调试,出口调节阀开度改成30%然后每秒加0.1%,然后闪蒸的压力上下波动比较大

问题:是不是在调节阀开度逐渐变大的情况下,会放大PID的震荡呢?

我又担心阀门开度不大的话,蒸发出来的气体抽不干净,有没有这个担心的必要??

网友A:
那是PID 参数整定不好的问题。

网友B:
是这个原因引起的震荡,你的图不清楚,无法确认信号!

网友C:
将闪动信号做个延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原因引起的震荡,你的图不清楚,无法确认信号!

这个压力波动只有5Kpa左右,估计是因为温度和压强达到物料的沸点所以有突变,然而现在把出口阀门的开度从30开到40这个波动变得非常大,请问这个正常吗?解决方法是不是只有把阀门开度弄小点

网友D:
如果有蒸汽的话,需要至少两冲量控制

网友E:
P|D控制真空泵转速,泵后在设调节阀多此一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蒸汽的话,需要至少两冲量控制

净傻扯。。。。。。。

网友F:
P|D控制真空泵转速,泵后在设调节阀多此一举

网友G:
有道理,PID控制真空泵,泵后加一个单向阀就可以了。

网友H(2017-11-21):
PID控制真开工泵,这个方法挺好的

网友I:
你用的是什么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