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知识知识大全

楼主(2017-07-17):
1. 什么是变压器?

答:电力变压器是用来改变交流电压大小的电气设备。它是根据电磁感应的原理,以相同的频率,在两个或更多的绕组之间,变换交流电压和电流而传输电能的静止电气设备。

2. 变压器可分为哪几种?

答:按用途可分为:电力变压器、特种变压器。

电力变压器的分类:

(1) 按变压器的容量分:中小型变压器、大型变压器、特大型变压器;

(2) 按绕组数量分:双绕组变压器、三绕组变压器;

(3) 按高低压线圈有无电的联系分:普通变压器、自耦变压器;

(4) 按变压器的调压方式分:无励磁调压、有载调压;

(5) 按相数分:单相变压器、三相变压器;

(6) 按冷却介质分:油浸式变压器、干式变压器;

(7) 按铁心结构分:心式变压器、壳式变压器。

3. 变压器产品型号及字母表示什么含义?

答:产品型号采用汉语拼音大写字母或其它合适字母来表示产品的主要特征,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产品性能水平代号或设计序号和规格代号。例:

4. 性能水平代号有什么意义?

答:性能水平代号数越大,损耗越小,水平越高。9型是指空载损耗是国家标准的90%,负载损耗是国家标准的90%;10型是指空载损耗是国家标准的80%,负载损耗是国家标准的85%。

5. 变压器并联运行的目的是什么?

答:将两台或多台变压器的一次侧以及二次侧同极性的端子之间,通过同一母线分别互相连结,这种运行方式叫变压器的并联运行。

目的:(1)增加容量;

(2)提高变压器运行的经济性;

(3)提高供电可靠性。

6. 变压器并联运行应满足什么条件?

答:(1)变压器的联结组别相同;

(2)变压器的变比相同,原付边额定电压分别相等;

(3)变压器的短路阻抗相近;

(4)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容量比一般不宜超过3:1。

在实际运行条件下,(2)、(3)是允许有些偏差的。

7. 什么是变压器的额定电压?什么叫额定电压比?

答:绕组的额定电压(Ur)是在处于主分接的带分接绕组的端子间或不带分接的绕组端子间,指定施加的电压或空载时感应出的电压(对于三绕组,是指线路端子间的电压)。变压器的额定电压与所连接的输变电线路相符合。额定电压是指线电压,且均以有效值表示。

额定电压比是指一个绕组的额定电压与另一个具有较低或相等额定电压的绕组的额定电压之比,所以额定电压比K≥1。

8. 什么是变压器的额定频率?

答:变压器额定频率是变压器设计所依据的运行频率。我国为50Hz。即每秒内交流电交变的周期数,用符号f表示,其单位名称为赫兹。单位符号Hz,周期和频率互为倒数关系,即T=1/f,f=1/T。

T——交流电每交变一次(或一周)所需的时间叫周期,单位名称为秒。

9. 什么叫变压器的额定容量?

答:额定容量(Sr)是某一个绕组的视在功率的指定值,和该绕组的额定电压一起决定其额定电流。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传输电能,因此额定容量是它的主要数据,它是表现容量的惯用值,表征传输电能的大小。它用kVA或MVA表示。以它作为制造厂设计的保证和试验基础。并且对变压器施加额定电压时,根据它来确定在标准的规定条件下不超过温升限值的额定电流。

10.什么是变压器的额定电流?

答: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是指由变压器的额定容量(Sr)和额定电压(Ur)推导出的流经绕组线路端子的电流。

11.什么是变压器的空载电流?

答:当额定频率下的额定电压(分接电压),施加到一个绕组的端子,其它绕组开路时,流经该绕组线路端子的电流的方均根值。其较小的有功分量用以补偿铁心的损耗,其较大的有功分量用以励磁,以平衡铁心的磁压降。空载电流Io通常以额定电流的百分数表示。变压器额定容量越大,Io越小。

12.什么是变压器的负载损耗?

答:在一对绕组中,当额定电流(分接电流)流经一个绕组的线路端子,且另一绕组短路时,在额定频率及参考温度下(F级120℃,H级145℃)所吸取的有功功率,此时,其它绕组(如果有)应开路。负载损耗也称短路损耗,它与负载电流的平方成正比,是线圈发热的热源。单位是瓦,符号用W表示。

13、什么是变压器的阻抗电压?

答:双绕组变压器当二次绕组短路,一次绕组流通额定电流而施加的电压称阻抗电压。符号为Uk,通常阻抗电压以额定电压的百分数表示,即Uk%=(Uk/Uh)×100%。阻抗电压大小与变压器的成本和性能、系统稳定性和供电质量有关。

14、什么是电流的热效应,如何确定电流在电阻中产生的热量?

答:电流流过电阻时,电阻就会发热,将电能转换为热能,这种现象叫做电流的热效应。

热量的确定用楞次定律计算,即:电阻通过电流后所产生的热量与电流的平方、电阻及通电时间成正比。

关系式为Q=0.24I2RT

式中I——电流(A)

R——电阻(Ω)

T——时间(S)

Q——电阻产生的热量(卡)

0.24热功当量,表示1瓦特·秒电能产生的热量为0.24卡。

15、什么是局部放电?

答:局部放电是指引起导体之间的绝缘只发生局部桥接的一种放电,即在电场作用下,绝缘系统中有部分区域发生放电,而没有贯穿施加电压的导体之间,即尚未击穿,这种现象称之为局部放电。

16、局部放电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答:绝缘体各部位承受的电场是不均匀的,而且电介质也是不均匀的。另外在制造或使用过程中会残留一些气泡或其它杂质等,于是在绝缘体内部或表面就会出现某些区域的电场强度高于平均电场强度,某些区域的电场强度低于平均电场强度。因此,某些区域就会首先发生放电,而其它区域仍保持绝缘的特性,这就形成了局部放电。

17、干式变压器局部放电有几种形式?

答:(1)绕组内部放电,即层、段间绝缘介质局部放电;

(2)表面局部放电;

(3)电晕放电。

18、干式变压器绕组散热有哪几种形式?

答:(1)辐射:即绕组以外红外线辐射波向周围温度较低的空间传播热量;

(2)对流:是发热体通过温度较低运动着的空气而散热;

(3)传导:是热源从温度较高处直接到温度较低处。

19、干式变压器冷却方式有几种?

答:干式变压器冷却方式主要有自冷和风冷二种。

AN——空气自冷

AF——空气强迫循环风冷

20、什么是绕组的联结组标号?

答:绕组的联结组标号是用一组字母和时钟序数指示高压、中压(如果有)及低压绕组的联结方式,且表示中压、低压绕组对高压绕组相位移关系的通用标号。

变压器常见有星形联结(三相变压器每个相绕组的一端或组成三相组的单相变压器的三个具有相同额定电压绕组的一端连接到一个公共点,而另一端连接到相应的线路端子。)和三角形联结(三相变压器的三个相绕组或组成三相组的单相变压器的三个具有相同额定电压绕组相互串联连接成一个闭合回路,分别用字母表示为Yyn0,Dyn11,其中,Y指高压为星形联结,D指高压为三角形联结,yn指低压为星形联结并有中性点引出,0,11为组别数。

21、三相变压器接线Y,yn0和D,yn11有什么区别?

答:(1)当变压器二次侧负载不对称时,Dyn11接线比Y,yn0接线零位偏移小;

(2)采用D,yn11接线方式可提高变压器过电流继电保护装置 的灵敏度,简化保护接线;

(3)采用D,yn11接线方式可提高低压干线保护装置的灵敏度,有利于保证各级保护装置的选择性和扩大馈电半径;

(4)D,yn11接线的变压器,其二次零线电流不作限制。这是D,yn11接线的一个极大优点,而Y,yn0接线二次零线电流不准超过25%。

(5) D接法比Y接法一次线圈的相电压高√3倍,而电流小√3倍,因此线径细而匝数多。

22、三相联结的相、线电压、电流的关系是怎样?

答:(1)Y形联结 相电流等于线电流,即 Ia=IL;线电压等于√3倍的相电压,即UL=√3 Ua;

(2)D形联结 线电流等于√3倍的相电流,即IL=√3 Ia;线电压等于相电压,即Ua=UL。

23、变压器的分接范围有哪些?

答:一般分接范围有±5%、±2×2.5%、±4×1.5%、±4×2.5%等。

24、绕组在变压器中起什么作用?

答:变压器绕组构成设备的内部电路、它与外界的电网直接相连,是变压器中最重要的部件,常把绕组比做变压器的“心脏”。绕组匝数的改变可以改变电压,当绕组与铁心套装在一起时,既绕组成变压器本身,又构成电磁感应系统,可得到所需的电压和电流。

25、线圈的分接头有什么作用?

答:变压器调整电压的方法是在其某一侧线圈上设置分接,以切除或增加一部分线匝,改变匝数,从而达到改变电压比的有级调整电压的方法。在分接抽头中,主分接的工作能力就是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和额定容量,其它分接的工作能力就是其它分接的绕组分接电压、电流和容量。

26、为什么在高压绕组上抽分接头?

答:因为高压绕组通常套在最外面,引出分接头比较方便,还有高压侧电流小,引出的分接引线和分接开关的载流部分截面小,开关接触部分比较容易解决。

27、线圈为什么常常采用多根导线并绕?

答:导线内通过电流后,除了电阻损耗外,还有涡流损耗。对于电阻损耗,线圈用单根或多根导线绕制,只要截面积相同都是一样的,而涡流损耗与导线厚度有关,厚度增加一倍,涡流损耗增加四倍,如果过于宽则横向漏磁场引起的涡流损耗也猛增。所以电流大时,采用多根并绕,涡流损耗大为降低,所以得采用多根导线并绕。另外导线太厚时绕制也困难,也需要采用多根导线并绕。

28、什么是绝缘材料的电击穿?影响电击穿的因素有哪些?

答:当电压用在绝缘体上,便产生了大量的自由电子和离子,由于自由电子或离子的加速运动产生了大量的动能,动能达到一定值时首先发生了游离放电,这种现象便叫绝缘材料的电击穿。

影响电击穿的因素有:

(1) 电压越高,越容易造成电击穿;

(2) 电压作用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电击穿。

29、什么是绝缘材料的热击穿?影响热击穿的因素有哪些?

答:由于绝缘材料温度的增加,介质损耗不断增大,产生了材料的漏泄电流,使材料的温度更为增高。当绝缘材料增加的热量大于散发的热量时,则使材料老化,从而造成了材料炭化,这种现象便叫绝缘材料的热击穿。

影响热击穿的因素有:材料周围的温度过高,散热条件不好,绝缘体过厚,材料导热性能不好,作用的电压频率过高。

30、绝缘老化产生的过程及原因?

答:绝缘老化主要原因是由损耗而产生的热,发展过程为氧化,热分解导致机械强度降低,吸取性增强等。

原因:

(1)电老化。电老化可分为局部放电老化,产生原因为气隙、龟裂、剥离、气泡等,发展过程为氧化、穿孔导线,绝缘厚度减少,绝缘击穿;电老化另一原因是树脂放电,因为带电体凸起及绝缘中混有异物。

(2)应力老化。主要原因是热应力,热周围作用,振动应力,发展过程为龟裂、剥离等产生气隙,发展成电老化。

(3)环境老化。主要原因是运行现场潮气、尘埃以及有害气体等,发展过程为污损,吸潮产生爬电,降低绝缘水平。

31、绝缘材料的使用寿命中6度定则含义是什么?

答:变压器绝缘材料的经济使用寿命一般确定为20年,变压器绝缘的使用寿命(单位为年)和长期运行温度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即:

A=20×298/6×2-t/6

式中t—绝缘运行温度,(℃)不超过140℃。

温度每升高或降低6℃,绝缘老化寿命降低一半或提高一倍,这种规律为6度定则。

32、冷轧硅钢片的化学成分及其性能是什么?

答:冷轧硅钢片的化学成分大致为3%~5%的硅、0.06%的碳、0.15%的锰、0.03%的磷、0.25%的硫和5.1~8.5%的铝,其余为铁。这些元素在硅钢片中的作用是:

(1) 碳(C)会增大钢板的磁滞损耗。

(2) 硅(Si)可以减弱碳的不良作用,即减少磁滞损耗,同时又可提高磁导率和电阻率,延长长期使用带来的磁性变坏的老化作用。

(3) 硫(S)会使硅钢片产生热脆,增加磁滞损耗,降低磁感应强度。

(4) 锰(Mn)能促使钢中产生相变,使脱碳和脱硫进行不利,因而导致磁感的降低。

钢中存在的杂质元素都是非磁性或弱磁性物质,它们的存在,造成晶格歪扭、错位、空位和内应力,因而磁化困难。

33、硅钢片的种类有那些?

答:(1)按硅钢片可分为四类:低硅钢(含硅0.8~1.8%),中硅钢(含硅1.8~2.8%),较高硅钢(含硅2.8~3.8%)及高硅钢(含硅 3.8~4.8%)。

(2)按轧制方法可分为热轧硅钢片和冷轧硅钢片。

(3)按晶粒取向可分为定向电磁硅钢板和无定向电磁硅钢板。

34、如何判断硅钢片的性能?

答:硅钢片性能好取决于在它不同磁场密度的磁感应值和单位铁损。在同一磁场强度下(即单位长度的安匝数),磁感应越高,硅钢片的性能越好,在同样频率下,同样磁通密度时的单位铁损值(瓦/公斤)愈小,硅钢片性能越好。

35、在变压器中,主绝缘、纵绝缘各指哪些?

答:绕组对其本身以外的其他部分的绝缘是主绝缘,包括对油箱的绝缘,对铁心的夹件和压板的绝缘,对同一相的其他绕组的绝缘,以及对不同相绕组的绝缘,端绝缘也属于主绝缘的范畴。绕组本身的绝缘是纵绝缘,包括匝间绝缘、层间绝缘、段间绝缘以及线段与电板之间的绝缘。

36、有载调压有什么特点?

答:变压器调压方式通常是分为无励磁调压和有载调压。当二次不带负载,一次与电网断开时的调压是无励磁调压,有载调压变压器配装有载分解接开关,在变压器带负载的情况下,通过操作机构可变换分接开关的分接位置,在配装电压器控制器后还可以实现自动调压,使变压器的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范围内。

37、油浸式中变压器油有什么作用?

答:(1)绝缘作用。变压器油作为绝缘质,使绕组与绕组之间、层间,以及绕组与接地的铁心和油箱之间有良好的绝缘,从而提高了设备的绝缘强度,

(2)散热作用。变压器油有较大的比热容,同时,是充油设备具有良好的热循环回路,能将运行中变压器的铁心和绕组等散发出来的热量,传递给冷却装置,起到有效的散热作用。

(3)熄弧作用。在有载调压变压器中,有载开关内的绝缘油,有熄弧的作用。

38、油浸式变压器中,全密封变压器有什么特点?

答:全密封变压器由于隔绝了油与空气接触的途径,绝缘不会受潮且老化率大大降低,变压器使用可靠性及使用寿命因此而提高。运行前不需吊芯检查,用户因此将节约费用。此种变压器的铁心、线圈及器身具有优点外还有如下工艺和结构不同:(1)器身采用真空注油,彻底清除绝缘材料中水分和空气,保证变压器长期运行寿命。(2)油箱采用波纹式油箱或膨缩散热器,取消储油柜。油体积的变化由油箱的弹性来调节补偿。

39、变压器产品做试验的目的是什么?

答:变压器试验的目的是验证变压器性能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条件的规定,发现制造上是否存在影响运行的各种缺陷,另外,通过对试验数据的分析,从中找出改进设计,提高工艺的途径。

40、箔式绕组有什么特点?

答:箔式绕组最大特点是:在专用的卷线机上卷制,自动化程度较高,提供了较高的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匝间即层间、纵向电容很大,消除了螺旋角,抗短路冲击能力比较强,机械强度高,施工方便,轴向及辐向误差小,几何尺寸容易保证,匝间比较紧密,不易有气泡,表面光滑。

41、消弧线圈的结构特点是什么?

答:它在结构上就是一种单相铁心电抗器,它除了主线圈之外,还有一个供记录消弧线圈动作之用的电表线圈,电表线圈的定额一律定为额定电压100V,额定电流10A。

42、消弧线圈在电网中有什么作用?

答:在电路中,流过接地点的电容将产生间歇电弧,在间歇电弧的作用下,电力系统中将出现过电压,可能危及绝缘薄弱的环节,造成事故扩大,为了使对地间歇电弧很快熄灭,必须是接地电流过电感电流来补偿电容电流。消弧线圈就是用于此目的的一种电抗器。

43、变压器线圈形式有那几种?

答:

44、什么是绕组的绕向?

答:绕组导线缠绕的方向称为绕向。绕向分为左绕向和右绕向两种。绕组因绕向不同,其中电流方向和由此产生的磁场方向以及当磁场变化时,绕组中感应的电动势的方向都不同。绕组的绕向是由起始绕线头决定的。

绕制绕组时,左绕向是指操作者从右侧开始向左侧绕制。右绕向是指操作者从左侧开始向右侧绕制。因此有一个简化口诀,“右起左绕向;左起右绕向”。

45、高压绕组多采用连续式有什么好处?

答:连续式端部支撑面大,短路时轴向力变化不大,很稳定。同时,散热性能好。因此,SG10产品高压绕组多采用连续式。

46、在绕组中,多根并联导线需进行换位,换位的目的是什么?

答:通过换位(1)使并联中的每根导线在漏磁场中所处的位置均相同(2)换位后导线的长度相等。

47、在双螺旋式绕组中,什么是一次均匀交叉换位?

答:一次均匀交叉换位就是均匀地分布在绕组上,换位数等于双螺旋并联导线根数,每个换位处,将线饼A的最上面一根导线移至另一线饼B最上面,同时将线饼B的最下面一根导线移至线饼A的上面,通过全部换位依次地将线饼的导线换到另一线饼,然后再换回到原线饼位置。

48、在绕线中,对焊点有什么要求?

答:(1)厚度小于1.7mm的扁铜线采用搭焊,搭头部分锉成契形,用银铜焊接;(焊条采用15%银的银铜焊条,提高其电阻率。)大于1.7mm的采用对焊。

(2)焊接处要牢固紧密,接头要挫平砂光;

(3)焊头不能在换位处,也不能在梳齿间;

(4)多根导线的焊接应该相互错开,错开距离在80mm以上;

(5)任何焊头必须距出头和分接头2根撑条之外;

(6)多根并绕每根焊接不得超过1处,焊接根数不能超过该绕组的并绕导线根数的1/2,6根以上根数并绕的,焊接根数不能大于1/3根数,而且接头要错开;

(7)不允许有铜屑落在绕组中。

49、在连续式绕组中,撑条的放置有什么要求?

答:如果撑条距离不等,线圈绕制不能成圆,致使主绝缘距离有大有小,承受电压能力有强有弱,弱点可能击穿,或者局放量超标。因此撑条要在圆周上均匀分布,撑条之间的距离误差不得超过3mm,同一根撑条上下垂直度不得超过2mm。

50、层式线圈升层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导线相邻升层位置相互错开一格,以免增大该处的辐向尺寸,低压层式线圈升层时要加包绝缘。放置层绝缘时,层绝缘的纸宽应比绕组(包括端绝缘)的总高度略小2~4mm,层绝缘要相互错开,端头错开,每张绝缘纸搭头不小于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