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知识大全2

楼主(2017-07-17):
51、高压连续式绕组中,首末两饼包纸有什么目的及要求达到什么要求?

答:首末两饼包纸是为了加强绝缘,防止击穿。包纸时,要用力抽紧线匝,然后用0.08mmNOMEX纸两面张半迭包2层,用力要适当,保持端面平整、光滑。

52、绕组中可能产生哪些故障?

答:(1)当变压器绕组遭受严重的外部短路时,绕组的某一线段一匝或多匝会发生错位,由此可能造成匝间短路,而不能运行。

(2)如果变压器线圈接头的质量不好,则当变压器负载时,可能由此使绕组产生过热,从而导致绝缘炭化,造成匝间(层间、段间)短路;

(3)施工当中,层、匝间混入金属物质、水分、杂质等,则会引起局部放电,乃至绝缘击穿;

(4)长时间的过负载运行,导致绝缘老化乃至击穿;

(5)并联导线中股间短路,产生环流而过热。

(6)气道被堵塞,导致运行时绕组产生热量不能散发出来。

53、导线质量对变压器有什么影响?

答:导线表面尖角、毛刺、夹杂质等质量缺陷,如不加以认真排除,包上匝绝缘纸,会将匝绝缘刺破,这等于局部减薄了匝绝缘,当变压器做感应高压试验时,匝绝缘刺破比较严重的,会出现绝缘击穿现象。

54、在包纸时,重叠包纸要注意哪些?

答:重叠包纸时,包纸搭接宽度应不小于2mm,不大于3mm,为控制包纸厚度,包纸层数较多时,中间少量纸层允许对搭接或搭头小于2mm,但内外层必须保证搭接尺寸。相邻两层包纸搭头错开距离为1/4~3/4纸带宽度。

55、绕组压装的目的是什么?

答:为了保证绕组能承受住短路时的轴向力,又能保证轴向尺寸的要求,因此线圈沿轴向方向上要加上一个较大的压力。

56、绕组干燥的目的是什么?

答:因为绕组是由导线和绝缘材料组成的,在通常情况下,绝缘材料中含有6%~8%的水分,在绕组的制造过程中,随着气候的变化吸收了空气中的水分,达到平衡状态。这些水分会影响绝缘材料的电气强度,同时绝缘材料受潮后,厚度尺寸也要膨胀,影响了绕组的轴向尺寸。为了增加绝缘性能和满足材料尺寸的收缩和稳定,对绕制好的绕组必须进行干燥处理。

57、如何提高绕组的干燥质量?

答:为了提高绕组的干燥质量,有两大因素必须认真考虑:

(1) 控制干燥的温度;

(2) 提高设备的真空度。

58、在绕组压装时,为什么会出现压力符合要求而绕组轴向高度偏高?

答:主要由于绕组的干燥没有严格按工艺执行,温度偏低,预热及烘干时间末到,未严格按要求抽真空,以及干燥后的绕组放置在空气中的时间较长,使绕组绝缘件再次吸潮。

59、绕组真空压力浸漆有什么目的?

答:对绕组的浸漆处理的目的是:

(1) 增强绕组的机械强度;

(2) 增强绕组层间、匝间的绝缘强度;

(3) 达到三防(防潮、防盐雾、防霉)的要求。

60、绕组表面不光滑,存在漆瘤、漆疤的原因是什么?

答:滴漆的时间不够,烘干前未用刮板刮去堆积的漆瘤,这是因为绝缘漆中固体含量少,而且使用时间长,绝缘漆中凝聚成胶状漆块,这些漆块粘到绕组表面或线段间,因此绕组表面不光滑,存在漆瘤、漆疤。

61、线圈树脂绝缘层开裂的原因有哪些?

答:(1)固化温度过高或高温时间过长;

(2)线圈内部有局部应力集中点存在;

(3) 胶纱比例失调、胶过多;

(4) 胶质量不合格,胶膨胀系数与铜导体相差过大;

(5) 脱模困难,过分敲打造成树脂绝缘层内部损伤等。

62、环氧树脂与固化剂混合时有哪些要求?

答:(1)环氧树脂与固化剂应在真空混胶罐混合,并抽成真空脱气;

(2)要均匀搅拌;

(3)按说明书要求的比例配比;

(4)防止灰尘和水分注入;

(5)混合后的胶使用有效期,按厂家说明书规定,一般不宜超过8小时。

63、铁心在变压器中起什么作用?

答:铁心是变压器的磁路部分,由磁导率很高的电工钢片制成。变压器的一个绕组通以很小的励磁电流,在铁心中产生很大的磁通,在另一绕组感应出所需要的电势。换句话说,在一次绕组中通以交流电流,当第二个绕组接于负载时,该绕组同样也会流过一个交流电流。按照I1U1=I2U2转换关系,由电源向负载传送电能,这是铁心在变压器中的主要作用。

另一作用,就是做变压器的骨架,是变压器内部所有零部件,包括绕组、开关、支撑件、夹件等的支撑和固定作用。

64、铁心损耗由哪些部分组成?影响他们的大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铁心损耗由磁滞损耗、涡流损耗、铁心附加损耗组成。

影响它的大小的主要原因是:

磁滞损耗:主要由硅钢片材质决定,在加工中弯折和摔打等也有

影响。

涡流损耗:毛刺大,片间绝缘不好,硅钢片过厚。

铁心附加损耗:产品的结构(如直、斜接缝),硅钢片在加工过程中的质量状况。

65、铁心牌号有什么意义?

答:例如:

66、纵剪成形的钢片存放应注意什么?

答:存放要贴上标签,保持清洁,在所剪各片卷切端面涂防锈油,防止卷切面生锈而导致铁心损耗增加。

67、铁心为什么是二片或一三片一迭?

答:一片一迭时工时太大,但是每迭的片数多于三片时,损耗与空载电流增大,且片的接缝处摩擦力变小,所以大中型铁心迭片时一般都是二片或三片一迭。

68、在叠片时辅助夹件与夹件若不在一水平面上,会出现什么后果?

答:铁心柱下垂,造成铁心柱歪斜。因此辅助夹件与夹件一定要在同一水平面上。

69、铁心对地绝缘电阻要达到多少?

答:铁心对地绝缘电阻≥100MΩ。

70、铁心叠装完毕后,技术检查项应达到合格的标准是什么?

答:应达到的标准是:

(1) 夹紧、绑扎的铁心要紧固可靠;

(2) 接地片插入2-3级处,不要松动,接地可靠,插入深度≥80mm,接地片跨接铁心处不准短路;

(3) 环氧绑扎带应固化,不能松动,要光滑、整齐,厚度差值±0.2mm,节距差值±10mm;

(4) 铁心柱倾斜度不大于5mm;

(5) 总厚度差为±1mm,直径差为+2mm,离缝参差不齐≤0.5mm;

(6) 夹件对铁心,经2500V摇表耐压一分钟合格。

71、铁心为什么要接地?

答:铁心及其金属结构件在线圈的交变电场作用下,由于所处位置不同,感应的电动势也不同。虽然它们之间电位差不大,但也会通过很小的绝缘距离而放电。为了防止放电,铁心及其金属结构件必须接地。

72、铁心为什么必须一点接地?

答:因为铁心多点接地以后,会造成铁心工作磁通周围有短路匝存在,造成事故,同时未形成短路匝的多余接地,会使铁心截面内环流和损耗增加,也能造成事故。因此铁心必须一点接地。

73、变压器在运行中产生噪音的原因是什么?

答:(1)硅钢片被激磁后,硅钢片磁畴分子反复伸缩而形成声音;

(2)接缝处磁分子伸缩而发生声音;

(3)在电动力作用下,线圈、夹件、螺栓等发生震动。

上面是正常声音,但是如果铁心在装配制造过程中,夹件夹不紧造成铁心片松动,以及铁心接缝大,有坏片和搭片等毛病时,就会发生使铁心有刺耳的噪音。

74、SG10产品有什么工艺措施保证低噪音?

答:(1)选用优质的进口高导磁冷扎晶粒取向硅钢片;

(2)铁心采用铁轭无冲孔,心柱用玻璃粘带绑扎的拉板结构;

(3)线圈与结构件之间用硅胶板缓冲、消音;

(4)铁心整体表面涂有专用环氧防锈漆,既防锈又减震;

(5)NOMEX纸本身具有一定的吸音功能。

75、绝缘件的损坏及其清洁度对电气性能有什么影响?

答:绝缘件一般是指固体绝缘零件,要想保证它的电气强度,除与绝缘件本身的材质有关外,带电体之间还必须保证有一定的绝缘距离,绝缘件的损坏减小了爬距,致使带电体之间或对地间放电。绝缘件的清洁与否对电气强度影响很大,若绝缘件上有粉尘,粉尘中有许多金属粒子,在电场作用下排列成串,形成带电体之间的通路(搭桥),从而破坏了绝缘强度,造成放电,电压越高,粉尘游离越严重,越容易放电。

76、线圈套装前要注意哪些?

答:线圈套装前必须要:

(1) 熟悉图样,明确技术要求;

(2) 检查线圈

a. 工艺流程卡是否齐全,检验、签字;

b. 检查同一台线圈的A、B、C侧直流电阻标签是否正确;

c. 检查线圈出头及分接出线位置是否符合要求;

d. 检查轴向高度是否一致;

e. 多根并绕用兆欧表检查是否短路。

77、装配过程中,焊接应注意哪些?

答:(1)焊前做好附近绝缘的保护工作,用浸水石棉绳将出线包扎好,保证出线绝缘不烧焦;

(2)焊前要将铜焊夹子上的炭精块表面锉平,以保证接触电阻最小,采用磷铜焊时,一定要掌握好焊接温度;

(3)焊接过程中,必要时应对石棉绳浇水,并将石棉板垫在焊接处下面,以保证器身。

78、器身装配中,变压器引线有什么要求?

答:变压器的引线是将线圈的引出端按照联结组的要求联结起来的。引线在尽量减少器身尺寸的前提下,应保证足够的电气强度:为承受运输的颠簸、长期运行的振动和短路电动力的冲击,应具有缓冲和足够的机械强度;长期运行的温升、短路时的温升和大电流引线的局部温升,不应超过规定的限值。

79、线圈套装出头位置偏移对质量有什么影响?

答:出头位置偏斜有可能造成线圈间或与铜排绝缘子连接位置不正,导致工艺性能不好,或者电气性能(主绝缘距离)下降。

80、高低压绕组套偏有哪些影响?

答:(1)高低压绕组主空道距离是设计给定的,是考虑绝缘要求的,套偏后的一部分距离变大一部分距离变小,则小的一侧,击穿电压降低;

(2)影响散热,主空道小的一侧,风的流量小,易造成局部过热:

(3)阻抗电压可能发生变化;

(4)由纵向漏磁场产生的高低压辐向力(线圈)抵消不了,线圈易变形。

81、三相线圈直流电阻不平衡原因有哪些?不平衡时有哪些影响?

答:不平衡原因:

(1) 线材质量不一样,即电阻率不同;

(2) 焊接质量不好,有假焊现象;

(3) 引线长度不一样。特别是低压绕组引线占低压绕组线圈的电阻比值比较大;

(4) 线圈内外径不一样。

电阻不平衡危害:容易形成环流,局部过热。

82、干式变压器应用场合及其本身应具备特点?

答:干式变压器应用在高层建筑、地铁、石油化工、医院、发电厂、矿井内部及其它需要安全防火的场所。

干式变压器主要特点为防火、难燃、防潮、噪音小、不污染环境、安装方便、免维护、体积小、重量轻、过载能力强、抗短路冲击性能好、损耗小、节能等优点。

83、干式变压器正常使用条件有哪些?

答: (1)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

(2)环境温度+40℃

最高日平均气温+30℃

最高年平均气温+20℃

最低气温-5℃ (户内)

(3)户内使用;

(4)电源电压波形近似正弦波;

(5) 三相电源电压的波形应近似对称。

84、海拔高度与变压器温度有什么关系?

答:除非制造厂与用户另有规定,对于在超过1000m海拔处运行,但仍在正常海拔进行试验的变压器,温升限值须相应递减。运行地点海拔超过1000m的部分以每500m为一级,温升按下列数值减小:

自冷变压器 2.5 %

风冷变压器 5 %

当使用部门提供的变压器在高海拔运行地点的环境温度比最高温度、日平均温度和年平均温度均有所降低,且符合海拔每升高1000m温度降低5K或更多时,则认为变压器在高海拔运行时由于散热不良而引起变压器温升增高的影响已有环境温度的降低所补偿,因此在正常海拔试验时温升限值将不予校正。

如果变压器运行海拔低于1000m,而试验地点的海拔高于1000m时,则所侧得的温升应根据试验地点海拔超过1000m的部分以每500m为一级接上按规定数值降低。

85、变压器半成品试验做哪些项目?

答: (1)直流电阻(线圈);

(2)多根并绕导线股间绝缘;

(3)变比试验

(4)空载试验。

86、变压器出厂试验的项目有哪些?

答: (1)电压比试验;

(2)绕组联结组别测定;

(3)绕组电阻测定;

(4)绝缘特性的测定;

(5)外施耐压试验;

(6)感应耐压试验;

(7)空载试验;

(8)负载试验;

(9)局部放电。

87、变压器要做哪几项验收试验?

答:(1)测量绕组在各个分接位置的直流电阻值;

(2)检测各个分接位置的电压比与铭牌是否相符;

(3)测定绕组的极性和联结组标号;

(4)拆去铁心接地片,用2500V兆欧表检测铁心的绝缘状况,符合要求后装好接地片,检测铁心接地是否良好(铁心只能一点接地);

(5)工频耐压试验,容量800KVA以下能通过工频耐压试验,容量800KVA及以上,有条件时进行施加工频电压,按GB50150—90标准要求。

(6)用2500V兆欧表检测变压器高压对地、低压对地及高压对地压的绝缘状况。

88、运行中的变压器可能遭受几种过电压?

答:(1)操作过电压:空载合闸,空载切合线路;

(2)大气过电压:直击雷、绕击雷;

(3)谐振过电压。

89、干式变压器信号温度计应有哪些功能?

答:(1)测定三相绕组上部的温度值;

(2)设置特定的温度点来启动风机对三相绕组进行强迫风冷;

(3)温度计故障报警;

(4)超温报警;

(5)声光报警;

(6)三相巡回检测功能。

(7)风机电动机过载、断相、失压等保护措施。

90、变压器的电气安全距离的意义是什么?

答:变压器的电气安全距离,不仅要考虑到电气的安全还应考虑变压器的通风冷却和工作人员便于操作等,可参照下表规定:

带电部分对工作人员活动的安全距离

电压等级(kv)带外壳的安全距离(m)不带外壳的安全距离(m)
10≥0.35≥0.7
35≥0.6≥1.0

在通常情况下,为了便于调节分接头,高压方应适当加大对障碍物的距离。

91、干式变压器的外壳有什么作用?常见的外壳防护等级有几种?

答:外壳能保护变压器本体不受外物打击以及防止人身感电。

我公司产品的保护等级有IP00、IP20和 IP23 等形式。 IP00为变压器不带外壳。IP20为变压器带外壳,此外壳可防止大于12mm的固体异物进入。IP23的外壳除具有IP20外壳功能外,还可以防止与垂直方向成60°角的水滴流入。

92、为什么SG10产品过载能力强?

答:(1)SG10新产品以NOMEX为主绝缘材料,NOMEX纸为C级绝缘材料,而SG10产品设计的绝缘等级为H级,相差40℃,绝缘系统本身就留有余量;

(2)SG10型的绝缘系统已通过UL的特型试验;

(3)SG10的120%负载是在不配置风机的情况下达到的,若配置风机短时过载能力可达到50%以上。

93、为什么SG10产品的空载损耗比同类产品低?

答:空载损耗工作计算法如下:

P0=K*Pe*G

P0——空载损耗

K——系数

Pe——单位铁损

G——铁心重量

其中:(1)系数的大小主要由铁心结构加工水平决定的,为了降低损耗,在结构上SG10产品采用45度全斜三级搭接无冲孔,无拉螺杆结构,加上精心加工使k下降;(2)Pe单位铁损,它的大小决定于磁密和硅钢片的好坏,SG10产品磁密选择不是很高的,而且为了降低损耗,选择了0.3mm高导磁硅钢片,这都保证了Pe大大下降;(3)由于本产品设计温度为H级,较F级要高,一般说来,温度等级越高,铁心越小,铁心重量越轻,因而SG10产品G是较同容量其它产品要小。这些都保证了SG10空载损耗是低的。

94、SG10敞开通风干式变压器,进入灰尘后应怎样处理?怎样保证它的抵御灰尘的能力?

答:(1)由于NOMEX纸有致密的分子结构,环苯链加上强的酰N-H键,对灰尘不敏感。

(2)SG10产品经过VPI真空压力浸漆高温烘焙固化,使线圈导体包封起来形成致密绝缘层,足以抵挡灰尘的进入。

(3)SG10同类产品已经过世界上最为苛刻的三项特型试验,如 欧洲标准的HD464的耐受环境能力试验及UL的相关认证。认证号为UL1562。

(4)SG10型产品已在相对污染较为严重的场合安全运行数年。尤其是钢铁厂的灰尘足有5mm厚,该类产品无外壳裸露运行已达10年之久。

(5)按《干式电力变压器选用、验收、运行及维护规程》要求,即使SG10型产品进入灰尘较多,也只需用干燥压缩空气定期吹净进行简单的正常维护。

95、NOMEX纸作为SG10的绝缘系统,怎么确保其防潮性?

答:(1)在相对湿度为95%的状态下,致密的NOMEX绝缘纸仍可保持90%完全干燥时的介电强度。

(2)用NOMEX纸作为绝缘系统的干式变压器在潮湿的环境中仍能安全工作。

(3)以NOMEX纸作为绝缘系统的SG10产品经过VPI真空压力浸漆高温烘焙固化,足以抵挡水分的浸入。

96、浸渍漆的绝缘等级和机械强度怎样?

答:SG10采用N(200℃)级的绝缘浸渍漆。经VPI真空浸渍技术、循环两次浸渍、高温固化。浸渍漆具有很强的机械强度和附着力,完全渗透。NOMEX与漆共同构成SG10绝缘系统,其绝缘系统的机械强度可以由该产品成功通过短路试验来证明。由于浸饱浸渍漆为N级,所以SG10产品的绝缘等级为H级以上。

97、SG10产品小于5PC的局放量是如何保证的?

答:(1)NOMEX具有与空气最为接近的介电常数ε=1.5~2.5、环氧3.2~4.0、空气1.0。同一种介质的电场是均匀的,相邻介质的介电常数越接近,整个绝缘结构的电场分布越均匀,局部放电量越小。

(2)采用真空压力浸漆专有工艺技术,严格控制了真空度,使线圈内部的空穴减少到最小,浸渍漆的气泡含量减少到最小,局放量最小。

(3) 产品绕组结构采用饼式线圈,线圈的段间、匝间电位低,不可能产生放电。

(4)SG10系列产品的六种规格均通过国家变压器检测中心检测,局放量均小于5PC。

98、SG10产品为什么是环保变压器?

答:(1)产品在制造、运输、存储和运行时都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2)产品在使用寿命结束能回收,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

(3)燃烧时不产生有害气体;

(4) 噪音较低。

99、S9变压器还要安装什么保护装置?

答:压力释放阀—开启式变压器容量≥315kVA安装,全密封变压器全部安装。

气体继电器—开启式变压器容量≥630kVA安装,全密封变压器不安装,而安装变压器保护装置。

温度控制器—变压器容量≥800kVA安装。

100、有载分接开关安装时的检查应符合什么规定?

答:(1)有载分接开关装置符合设计要求;

(2)手动、电动操作均应灵活,无卡滞,逐级控制正常,限位和重负荷保护正确可靠;

(3)当干式变压器未带电时,有载分接开关操作10个循环,切换动作正常,位置指示正确;

(4)触头完好无损,接触良好,每对触头的接触电阻≤500μΩ;

(5)过渡电阻及连接完好,电阻值与铭牌数值相差≤±10%;

(6)切换动作顺序和切换过程要符合产品技术要求和有关标准规定;

(7)按制造厂有关要求进行检查调整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