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DOP-07SS411屏与西门子SMART200通讯设置

楼主(2017-07-18):
如题,屏是DOP-07SS411,想和S7200smart的485通讯,求高手指教!急!!!QQ:657531332 发红包

网友A:
台达的触摸屏和西门子的PLC通讯?估计有点难度,一般来说都是用相同品牌的屏和PLC好一点

网友B(2017-08-24):
DOP-B07SS411与西门SMART通过RS232/485通讯时候,在DOPSOFT通讯设置中选择制造商Siemens,系列 S7-200,通讯参数与SMART中的通讯参数保持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