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选择

楼主(2017-07-18):
是这样的,打算做一个三轴协同运动的机构,正在纠结电机的选型。机构运动主要是控制位置,速度要求不高。成本越低越好。而且可以进行设计人机界面。直流电机,步进电机,伺服交流电机,以及驱动器,控制器类型不知道选哪种。本人小白,求指教。

网友A:
有位置控制的话,选用步进或者伺服,步进的成本较低,如果控制精度不高可以选择步进+PLC控制

网友B(2018-01-22):
要看是怎样的用途

网友C(2018-04-02):
一楼正解,楼主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