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质量传感器工作原理,空气质量检测模块FSM-A-002模块设计

楼主(2017-07-18):
  什么是空气质量传感器:

空气质量传感器主要应用于各种空气净化装置和小家电产品,对酒精、香烟、氨气、硫化物等各种污染源都有极高的灵敏度,产品响应时间快,工作稳定,价格便宜。

产品型号: 简单介绍日本原装进口半导体空气质量传感器TGS2600广泛应用于各种空气净化装置和小家电产品。传感器对酒精、香烟、氨气、硫化物等各种污染源都有极高的灵敏度,产品响应时间快,工作稳定,价格便宜,非常适合大量应用。·

日本figaro 空气质量传感器

对VOCS和有气味气体有很高的灵敏度,如氨气,酒精,硫化氢,甲苯,氢气等·低功耗·对气态的空气污染有很高的灵敏度·长寿命,低价位·应用简单性能指标:·量 程:1-100ppm·灵敏度: 0.15-0.45ppm典型应用:空气清新机,换气空调,空气清新检测仪。

空气质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空气质量传感器对酒精、香烟、氨气、硫化物等各种污染源都有极高的灵敏度,产品响应时间快,工作稳定。

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空气质量传感器的原理。

传统的波许L型汽油喷射系统及一些中档车型采用这种叶片式空气流量传感器,如丰田CAMRY(佳美)小轿车、丰田PREVIA(大霸王)小客车、马自达MPV多用途汽车等。由空气流量计和电位计两部分组成。空气流量计在进气通道内有一个可绕轴摆动的旋转翼片(测量片),作用在轴上的卷簧可使测量片关闭进气通路。

发动机工作时,进气气流经过空气流量计推动测量片偏转,使其开启。测量片开启角度的大小取决于进气气流对测量片的推力与测量片轴上卷簧弹力的平衡状况。进气量的大小由驾驶员操纵节气门来改变。

进气量愈大,气流对测量片的推力愈大,测量片的开启角度也就愈大。在测量片轴上连着一个电位计。电位计的滑动臂与测量片同轴同步转动,把测量片开启角度的变化(即进气量的变化)转换为电阻值的变化。电位计通过导线、连接器与ECU连接。ECU根据电位计电阻的变化量或作用在其上的电压的变化量,测得发动机的进气量。

在叶片式空气流量传感器内,通常还有一电动汽油泵开关。当发动机起动运转时,测量片偏转,该开关触点闭合,电动汽油泵通电运转;发动机熄火后,测量片在回转至关闭位置的同时,使电动汽油泵开关断开。此时,即使点火开关处于开启位置,电动汽油泵也不工作。

流量传感器内还有一个进气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进气温度,为进气量作温度补偿。

FSM-A-002空气质量传感器模块原理:

日本FIGARO 空气质量检测模块

型号FSM-A-002品名空气质量检测模块使用传感器TGS2600输入电压/电流DC5V,Max:60mA输出方式4组光耦输出和对应四色LED显示(选配演示板),输出最大电流50mA使用温度-10℃~50℃尺寸主板:56mm×33mm;

演示板:23mm×25mm

实验气体氢气FSM-A-002型空气质量检测模块使用

一、概述FSM-A-002型空气质量检测模块,为使用TGS2600传感器作为检测空气质量的提供的一种快捷方便的检测模块,它可以节省对传感器性能的了解,单片机开发等繁杂的工作。按广泛应用在空气质量检测及控制领域。

根据空气质量可输出①空气清洁、②轻度污染、③中度污染、④重度污染(四级)状态,并可通过演示板(选配)对应的①绿色、②黄色、③橙色、④红色(四级)状态的显示。

二、空气质量检测模块 FSM-A-002工作原理根据TGS2600传感器对香烟、炊事的臭味等屋内的空气污染进行检测,通过单片机对传感器、温度等信号处理并判断污染级别,对应污染等级产生高电平输出,实现对空气质量的检测及控制的功能,见图1

QQ图片20170718100043

为避免饱和状态时,模块对空气质量的判断与实际人体感觉的不符合,在此状态时软件中加入附加判断程序。在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时,每3s进行一次饱和判断,每3min进行一次饱和重置判断,如在30min内每次饱和判断条件均满足,且每次饱和重置判断条件均不满足,就将此时采集的传感器值,作为清洁空气的基准,进行污染级别判断。如在30min内,饱和判断条件不满足或饱和重置判断条件满足,则跳出饱和运转模式。

三、空气质量检测模块 FSM-A-002用途

本模块能广泛用于下述空气质量检测及自动控制领域:

●空气清新机

●换气扇

●其他

四、空气质量检测模块 FSM-A-002 参数:

型号FSM-A-003
品名空气质量检测模块
使用传感器TGS2600
输入电压/电流DC5V,MAX:60MA
输出方式4 组光耦输出和对应四色 LED 显示(选配演示板),输出最大电流 50mA
使用温度-10℃-50℃
尺寸主板:56mm×33mm;演示板:23mm×25mm
试验气体氢气

五、空气质量检测模块 FSM-A-002工作模式

●上电3分钟

FSM-A-002 MAIN运行指示灯闪亮,模块处于TGS2600传感器上电稳定阶段,此阶段并不进行信号的采集及空气质量的判断。

QQ图片20170718100112

●正常运转

模块上电约3分钟后,FSM-A-002MAIN运行指示灯常亮,模块开始正常工作。将上电3分钟后首次采集的传感器值,作为清洁空气的基准,进行污染级别判断。每125ms采集一次传感器信号,每1s将8次采集的平均值作为一次取样送入单片机,进行空气质量的污染判断。

污染等级用下述4级表示,具体含义如下:

●基准值更新

为保持模块的高灵敏度,每10分钟更新一次清洁空气基准。

●饱和运转

在空气污染状态下,使室内的空气清新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室外的空气通风,第二种是把室内污浊的空气通过过滤装置进行过滤。如采用第二种方法使室内的空气清新,虽然能通过过滤器进行脱臭,但不能过滤污染空气中的氢气,传感器仍对其进行检测,此种情况下模块对空气质量的检测并不能变为清洁,这就称为饱和状态。

为避免饱和状态时,模块对空气质量的判断与实际人体感觉的不符合,在此状态时软件中加入附加判断程序。在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时,每3s进行一次饱和判断,每3min进行一次饱和重置判断,如在30min内每次饱和判断条件均满足,且每次饱和重置判断条件均不满足,就将此时采集的传感器值,作为清洁空气的基准,进行污染级别判断。如在30min内,饱和判断条件不满足或饱和重置判断条件满足,则跳出饱和运转模式。

六、空气质量检测模块 FSM-A-002外观

主板:外形尺寸:长×宽:56mm×33mm,见图2主板外观图。

演示版(选配):外形尺寸:长×宽:23mm×25mm,见图3演示版外观。

QQ图片20170718100200

七、空气质量检测模块 FSM-A-002型号说明

QQ图片20170718100232

八、 空气质量检测模块FSM-A-002 PDF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