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多台伺服控制

楼主(2017-07-18):
我有一个项目,一台包装机,全套机械有10台伺服要控制,请问大师们,我的PLC怎样配制,怎样控制,我使用西门子SMART ST30PLC,请大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的这么多,一般用DP通讯方便

楼主:
DP通信没做过,我打算用以太网通通信,好像更容易做一些。

网友B:
怎样配制?还能怎样配制。plc都定好了。只能选择是用4个plc还是1个plc,还有别的吗?

smart可以DP吗?可以以太网吗?

4个plc你发10路脉冲。1个plc你用modbus控制全部伺服。

网友C:
用无线路由器来做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看,,,,,,,,,,,,,,,,

网友F(2017-12-14):
SMART的话够呛,一个PLC只能带两个高速输出,建议用台达的AS332T,CANOPEN通讯控制,一个PLC就能满足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