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比较指令错误

楼主(2017-07-18):
三菱编程软件比较指令 出错,求助

网友A:
把程序出错的地方截图出来看看

网友B:
把出现问题的情况解释出来页

网友C:
觉得是你理解错误了吧,比较指令后面的中继用到连续三个,第二个才是等于时候接通的哦。

网友D:
数据格式对吗????????????

网友E:
看看编程说明!!!!

网友F(2017-09-01):
还是截图出来,才能一起讨论是什么原因出错的

网友G(2017-11-21):
你把程序弄出来,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