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计量问题

楼主(2017-07-18):
公司想搞一个自动加药系统,化工计量泵加药和流量计控制加药那个更精确些,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各位大侠请帮忙。

网友A:
看你的精度和流量要求,不能一概而论!

计量泵加药和流量计都有无可替代的优势方面,

看你怎么理解和使用要求?主要是精度要求?

如果要高的性价比,计量泵+控制可能会更实用些,看你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精度和流量要求,不能一概而论!计量泵加药和流量计...

那也就是说,流量计精度要比计量泵高了,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

网友B(2017-12-04):
不管计量泵和流量计你最后肯定是算的总量,如果你想用计量泵的刻度和时间来计量总量误差会很大,肯定没有流量计的累积量精度高。计量泵的瞬时流量会有很大的波动,而且和系统管路压力都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