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线缆双向测径仪激光外径测量仪

楼主(2017-07-18):
蓝鹏测控LPXJ70.2双向测径仪(以下称本仪器)内置2组固定式光电测头,可对被测物两个方向的外径尺寸及椭圆度进行实时测量。主要应用于BV线、通讯电缆、塑胶线、电力电缆、光纤、漆包线、铝塑管、钢材、纤维等各类管材、棒材、线材的外径测量,在线检测和离线检测均可,并能实现自动反馈控制以及与电脑的联机通讯。该测径仪特别适合一些大型被测物进行外径检测。

基本原理:

本仪器采用物方远心光路和成像法进行在线尺寸检测。检测的核心部件为光电测头,每组测头由发射镜头和接收镜头组成。发射镜头内点光源发出的光通过发射透镜形成平行光视场射向接收镜头。平行光再由接收透镜聚焦,通过位于焦点位置的光阑小孔后在接收单元上成像。当视场中通过被测物时,被测物遮挡的部位将在接收单元的芯片上呈现出边界清晰的阴影。通过光电转换和数字化处理,即可通过阴影的宽度计算出被测物的直径。

产品参数:

测量范围: 0-670mm

测量精度:±0.01mm

测量频率:500Hz

重复精度:0.01mm

显示频率:3次/秒

工作方式:连续

工作电压:~220V±15% 50Hz

环境温度:-20℃~65℃

环境湿度:小于85%RH

主要功能

1)   实时测量线径

2)   自动、手动两种方式都可进行电机转速的调节,控制输出0V~10V电压

3)   具有超限报警提示功能

4)   具有外接显示功能

安装位置

本仪器应用于线缆生产线时,既可以安装在冷却水槽之前,也可以安装在水槽之后。安装在水槽前时,由于外径测控仪距离挤塑机近,反馈控制及时,能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但此时塑料尚未固化,仪器测量的是线缆的热态外径,通常略大于其实际外径(冷态外径) ,因此设定的标称值应适当加大。安装在水槽后时,测量值为线缆的实际外径值,比较准确可靠,但控制滞后量大,控制效果较差。另外,被测线缆须吹干,否则线缆表面的水膜会影响测量精度,实际使用时应根据被测物带水的程度,适当加大设定的标称值。

本文出自:保定市蓝鹏测控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