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PLC三轴定位控制

楼主(2017-07-18):
在下新人一枚,正在学习PLC,要做一个控制3轴机械手的控制系统,用到了2个伺服,一个步进,分别控制各轴的上下,前后,选择运动,有哪位前辈有做过FX3U-PLC三轴定位控制这方面的案例的吗,希望提供一下这方面的程序来参考学习,不知道可否?或者提供一下思路要如何进行,还望不理赐教。

网友A:
运动控制功能嘛,这个说明书上都有的,为何选择三菱?西门子7-200msart不好么?

网友B:
我之前发了一个三菱定位指令详细说明书,里面很详细,你搜一下

网友C:
关于多轴的情况怎么处理,是单轴所有动作后再接下一轴,或是每一轴完成一个动作后接着下一轴的动作,衔接起来,还有个问题是自动和手动的切换要怎么进行,用两个不同的选择按钮,还是只用一个按钮控制两种,是否需要用到CJ跳转指令

网友D:
首先归零(找原点),然后用绝对值定位即可随意控制

网友E: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网友F:
多谢分享,非常感谢,非常好

网友G:
楼主可以去三菱官网下载一个FX3U的定位控制篇,里面有详细的定位指令讲解及实例,弄明白里面的东西基本的定位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单轴的基本定位我倒是懂了,但是多轴的怎么处理,还有就是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间的切换,各位前辈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H:
发个邮箱,我发一个之前做的三轴控制的程序给你学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发个邮箱,我发一个之前做的三轴控制的程序给你学学!

704643852@qq.com,谢谢。

网友I(2017-09-20):
来学习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发个邮箱,我发一个之前做的三轴控制的程序给你学学!

给我也发个学习学习 luzhouok@163.com  谢谢

网友K:
dong815500@163.com

兄弟也发我一个,谢谢

引用 网友H:
发个邮箱,我发一个之前做的三轴控制的程序给你学学!

网友L(2018-07-11):
引用 网友H:
发个邮箱,我发一个之前做的三轴控制的程序给你学学!

这位前辈,请问能不能发我的邮箱,谢谢!

1527569177@qq.com

网友M(2019-07-30):
引用 网友H:
发个邮箱,我发一个之前做的三轴控制的程序给你学学!

兄弟,麻烦也给我发下程序,我也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N:
指令 脉冲数 速度 脉冲输出Y0 方向Y1,用Y几看手册

网友O(2019-09-25):
谢谢大佬分析,小弟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