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LC的球磨机自动纠偏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7-07-18):
作者:李振喜(吉林石化公司物资采购公司)

摘要:针对某球磨机钢带式排油装置的自动纠偏控制系统功能实际需要,采用西门子S7-?00紧凑式PLC设计与实现该控制系统所需功能。实际应用结果表明,达到了预期控制目的,实现了自动纠偏控制功能,为同类型的控制系统设计与实际工程提供有益借鉴。

引言

    PLC作为体积小、组态简便、工程应用方便、成本低廉的小型控制装置,在冶金自动化、飞剪、带钢涂层膜厚在线检测、自动化生产线产品分拣速度测控系统等工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确保工业过程安全稳定连续可靠运行,广泛采用自动纠偏控制系统,如大跨度起重机行走自动纠偏控制系统,龙门吊自动纠偏控制系统叫。自动纠偏控制系统中由于I/ 0点数不多,一般宜采用PLC控制装置,西门子公司的S7-200由于成本极其低廉、可靠性较高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某发电厂6号机50球磨机钢带式排油装置的自动纠偏控制系统采用西门子S7-200紧凑式PLC设计与实现,实现了预期控制目的,本文予以介绍。

1问题描述

    根据工程现场需要,该自动纠偏控制系统要求实现如下功能:从球磨机的PLC输出2个短信号(干节点)作为排油装置的启停信号,即运行5min后就自动停止2h,之后再自动循环。该自动纠偏控制系统由2只气缸调节钢带的左右张紧度。一只气缸(Rq)的压力恒定为300 kPa;另一只(Lq)的气源压力为500 kPa。在装置的两侧分别安装2只磁电开关,即R1,R2和L1,L2,当钢带向左偏并触发第1只磁电开关(R1)时,给Lq气缸上的双电电磁阀信号,气缸缩回;当钢带向右偏并触发磁电开关(L1)时,给Lq气缸上的双电电磁阀信号,则气缸伸出。如果R1或L1给出信号后,钢带仍旧沿同一方向继续偏移,将会触发R2或皿,此时要求电动机停止运转,并给出报警。

2  PLC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本系统采用的PLC为西门子公司的紧凑式PLC : S7 -200 ,CPU型号选型为CPU224,内置有10个DO通道和14个DI通道,用于10个开关量输出指令和14个开关量输人信号的反馈传输通道。根据实际工程需要,系统设计的1/0点表如表1所示。

    以下针对系统的控制逻辑组态予以详细说明。首先系统设计有远方控制/就地控制切换按钮,远方时以球磨机启停信号为准,就地以门上按钮为准。设计时,0表示远方,1表示就地控制。就地控制时,设置有就地启动(10.2)按钮和就地停止(10.3)按钮。就地启动时,一次启动的最长时间上限设置为20 min,截止时间到达后就会自动停止,如果需要重新启动,就必须再次按下启动按钮。另外,球磨机PLC中现场反馈回来的启动脉冲信号设置为10.0,该信号一旦为“1 19,将会自动启动排油装置。排油装置启动5 min后,就会自动停止2 h,然后再启动5 min,再自动停止2 Ii,依次循环往复。当球磨机PLC中现场反馈回来的停止脉冲信号10.1信号一旦为“1”时,球磨机的排油装置将会立即自动停止。

    当系统检测到的球磨机现场反馈信号中的超偏信号R2(I1.1)、超偏信号L2(I1.3)和电动机故障信号中的任意一个信号一旦变为“1”时,球磨机的排油装置将会立即自动停止,并同时通过2个独立的DO通道输出报警信号“QO. 5”和“QO.7",当超偏信号R2(11. 1)、超偏信号L2(I1.3)消失即变为“0”时,报警信号将会自动消失变为“0"。当因超偏报警停止排油装置后,超偏信号恢复,如果球磨机没有发出停止信号的情况下,如系统此时设置在“远方控制”状态,排油装置将会自动启动。报警信号“Q0.5”是一个超偏报警指示灯,采用交流220 V电源供电。报警信号“Q0.7”是一个超偏报警干触点,反馈给球磨机的PLC控制系统使用,此信号可以选择使用。

    球磨机现场反馈信号中的超偏信号R1(I1.0)触发机制设置为:电磁阀线圈1(Q0.0)输出1.5 s。注意,RI接通只能触发1次电磁阀线圈1,除非RI中断后再次接通才能再次触发QO. 00球磨机现场反馈信号中的超偏信号Ll (I1. 1)触发机制设置为:电磁阀线圈2(Q0. 1)输出1.5 s。注意,L1接通只能触发1次电磁阀线圈2,除非L1中断后再次接通才能再次触发QO.10

3结语

    针对某球磨机排油装置的自动纠偏控制系统问题,设计并实现了基于西门子S7-200的系统硬件及软件组态实现方案,实际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案有效地解决了自动纠偏问题,实现了对球磨机排油装置的自动纠偏,达到了预期目的。本文首次以文本形式在gongkong论坛发表,本文作者:李振喜(吉林石化公司物资采购公司)由变送器www.tx7878.cn提供,转载请注明文章作者和提供者出处。附上相关推荐:(雷达液位计:www.tuan22.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