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啊!这段通信程序中的5030怎么和寄存器进行对应的啊?哪位大哥知道啊?

楼主(2017-07-18):
求帮助啊!这段通信程序 中的5030怎么和寄存器进行对应的啊?哪位大哥知道啊?

楼主:
MbAdd(Execute:= i_xStart,Addr:= MbAddr,AddrTable:= MbAddTab,Done=> MbAddDone,Error=> MbAddErr,CommError=> MbAddComErr);

i_xStart:=PULSE_200MS;

R1(CLK:=i_xStart);

IF R1.Q THEN

CurStep:= 5;

END_IF

IF NOT i_xStart AND NOT MbAdd.Done THEN

CurStep:= 0;

i_xStart:= FALSE;

COMWr(Execute:= FALSE);

COMRd(Execute:= FALSE);

END_IF

CASE CurStep OF

5:

CurStep:= 10;

10: //读

COMRdFO:= 5030;

COMRdQty:= 2;

COMRdVal[1]:= 0;

COMRdVal[2]:= 0;

COMRd(Execute:= TRUE,Addr:= MbAddTab,Timeout:= i_uiMbTmOut,ObjType:= MbObj,FirstObj:= COMRdFO,

 Quantity:= COMRdQty,Buffer:= ADR(COMRdVal),Error=> COMRErr,CommError=> COMRComErr,OperError=> COMROpenErr);

IF COMRd.Done THEN

COMRd(Execute:= FALSE);

Read_Data_Previous:=ROL(WORD_TO_DINT(COMRdVal[2]),16)+COMRdVal[1];

CurStep:= 20;

END_IF

20:

CurStep:= 0;

END_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