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白问题,怎么区分零线和地线

楼主(2017-07-18):
问一个很小白的问题,怎么区分三相电柜里面的零线和地线,电柜里面的零线和地线能短接吗?

网友A:
配电盘上面零线排是要架在绝缘子上面的,地线排是和盘相互联通的,无绝缘,一般这种三相五线制上一级可能装有漏保,所以零线和地线不能短接否则可能造成上一级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