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机时击穿IGBT
、ttt

楼主(2017-07-18):
小弟自己搭了个逆变器来驱动电机,电机运行时一切正常,但是就是在停止时,关闭六路驱动信号时一般都会击穿一个IGBT管子,关闭时相电流会出现一个尖峰,这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加个RCD吸收电路能避免击穿吗?

网友A:
中学物理老师教导过我们,电感的的本性电流是不会突变的(电容的本性的电压不能突变),而电机的本质就是线圈,也就是电感。

如果您在控制上没有设计减速的过程,要突然停止电机的电流。就是您希望电感的电流突然中断,对于电感来说,这是毫无人性(感性)的要求,它会奋起反抗的。所以在所以有管子都截至后,会有很大(具体多大看你的转速、电流、线圈本身的特性)感生电动势反冲驱动电路,这个电压会大到电路中有个东西短路,电流能留过为止(或者是开始震荡,让能量在反复的震荡中慢慢转化为热量耗散)。

一般驱动器会设计一个通常叫做“刹车电阻”的东西来泻放掉这些能量。

、tt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学物理老师教导过我们,电感的的本性电流是不会突变的(...

感谢您的回复。

 我仔细检查了下,发现我在停止程序时其实还是有PWM波的,也就是我停止程序时DSP发出的波形是那个时刻的占空比的PWM波形。如果直流侧加了电容在停止程序瞬间会出现电流尖峰而击穿功率管,没加电容则像是堵转状态,关了强电后出现一个小尖峰而功率管没有损坏,而且加了电容时电机运行过程中电流会比没加电容大,这些现象实在想不明白。

还是说停机时加个泄放电路后直接把六个功率管都关闭吗?或者先把强电关了?

网友A:
或者,直接并个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