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分析闪蒸槽液位计指示失真的原因分析和改进

楼主(2017-07-18):
摘要 某公司三聚氰胺装置出现多次产品质量事故,闪蒸槽液位计指示失真造成气相带液是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为避免事故的发生,对液位计进行多次改进,解决了液位计指示失真的问题,保证装置的稳定运行。

1 工艺流程

         后欧技三聚氰胺工艺采用无催化剂高压法,99. 8%以上的尿液在 8. 0MPa、380℃的条件下缩合生成三聚氰胺,经过急冷冷却溶解进入液相,并闪蒸出氨和绝大部分二氧化碳,再经过汽提脱除CO 2 ,在水解塔中与加入的 13% ~ 14%的氨反应,使缩聚物水解为三聚氰胺,通过净化系统的杂质过滤、吸附脱色,结晶器中冷却,使三聚氰胺45℃下结晶,离心分离、干燥得到成品三聚氰胺。含有氨及副产物 OAT (三聚氰酸一酰胺和三聚氰酸二酰胺) 的母液经过氨回收系统回收氨,循环利用。氨精馏塔釜液进入闪蒸槽闪蒸出低压蒸汽返回 CO 2 汽提塔作为汽提汽,以回收部分热量。一旦闪蒸槽液位计发生故障,将会造成副产物 OAT进入 CO 2 汽提塔,最终造成前系统 OAT 含量超标,结晶进入产品中,造成产品浊度超标。

2 存在问题

         后在原设计中,为增加仪表指示的准确性,在使用过程中能够相互参考,闪蒸槽同时采用了雷达式和差压式两种液位计,但是在使用过程中都出现了不同情况的液位指示失真现象。分析出现的问题,并进行相应的改造,较好解决了影响产品质量的问题。

2. 1 雷达液位计

         后装置采用的液位计型号为 E+H Micropilot MFMR230,系统用石英晶体来控制载波脉冲的发射频率,保证频率的稳定性,提高测量精度。石英晶体的振荡频率受温度影响很小 ,所以在一个较大的温度变化范围内,脉冲雷达对温度的稳定性要求不高,测量精度基本不受温度的影响。测量方式采用非接触式测量 ,安全系数高,且不受液体粘度等的限制,更有安装简单、维护方便的特点,设备参数见表 1。

         后雷达天线周期地发射微波脉冲,在被测物料表面产生反射,并被雷达系统所接收。天线接收反射的微波脉冲并将其传给电子线路,微处理器对此信号进行处理,识别出微波脉冲在物料表面所产生的回波,并据此计算液位,见图 1。雷达液位计与物料表面的距离 H ( 以雷达液位计的过程连接处作为测量参考点) 与天线发射的微波脉冲的时间行程 t 成正比,则

         后H = ct/2

         后式中,c 为光速。

         后根据测量原理,分析影响测量精度的因素:

         后(1) 仪表内部及天线连接处的阻抗跃变。

         后(2) 安装短管内的阻抗跃变。

         后(3) 罐内障碍物的干扰反射。

         后(4) 由罐壁 、罐顶及罐底引起的多次反射。

         后(5) 高频头沾染粘附物。

         后(6) 罐内油气或蒸汽过大,结露或产生过强的反射。

2. 1. 1 故障现象及原因分析

         后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雷达液位计 LT-86005 仪表输出总是在最大值,完全失去了参考价值。利用停车机会,对该液位计进行了检查,发现进液口对面器壁有明显的冲刷痕迹,液位计雷达天线上有部分白色结晶物。

         后根据测量原理及天线有结晶的情况,对问题进行了分析:

         后(1) 为了减少气相带液,将闪蒸槽液位控制在进料口以下,而且进料口无挡板,氨汽提塔底部来物料直接冲击在闪蒸槽器壁上,造成液滴飞溅,而且液面扰动较大,液面湍动有可能引起多径反射,湿泡沫表面会反射微波信号; 当介质表面为稠而厚的泡沫时,测量误差较大或无法测量。

         后(2) 物料中为易结晶的 OAT 介质粘度较大,飞溅的物料粘结在天线上,形成虚假回波,导致液位指示偏高。

2. 1. 2 问题处理

         后利用大修机会,拆下罩子法兰和石英窗法兰,用绸布蘸酒精、汽油等溶剂擦揩石英表面,注意不可用碱性溶剂擦洗,最后将石英玻璃擦干净,仪表指示恢复正常,但投入运行不久又再次出现指示满量程的问题。所以,在易结晶或粘度较大的介质环境下,建议定期清洗天线,采用机械方法或水冲洗的方法时注意不要损坏天线,使用清洗剂时,要注意材料的相容性。

         后为减少天线清洗次数,彻底解决问题,对设备及操作要求进行了改进:

         后闪蒸槽液位控制由 30%提高至 50%,并在物料入口处增加挡板,减少液位扰动对液位指示的影响,避免了物料在雷达天线上结晶形成虚假回波,解决了液位指示异常的问题。

2. 2 差压式液位计

         后差压式液位计是利用容器内的液位改变时,由液柱产生的静压也相应变化的原理工作的,对密闭贮槽,设底部压力为 P,液面上的压力为 P S ,液位高度为 H,则有:

         后P=Ps+ ρgH

         后式中,ρ 为介质密度; g 为重力加速度。

         后△P=P-P S = ρgH

         后通常被测介质的密度是已知的,正相与负相的压差△P 与液位高度 H 成正比,测出压差就知道被测液位高度,所以正负向的压力指示是影响液位测量的重要因素。

         后公司采用的差压式液位计采用正、负向导压管联通,正向加冲洗水防堵的设计方案,见图 2。

2. 2. 1 故障现象及原因分析

         后运行一段时间后,液位指示出现偏低情况,导致闪蒸槽漫液,出现产品质量事故,使公司直接损失近百万元。后期检修时发现,气相导压管有物料结晶堵塞。

         后而根据液位计的测量原理,分析原因为由于闪蒸槽液位控制偏低,导致进液口高于液面,液滴飞溅逐渐导致气相导压管根部物料结晶堵塞,负向与设备气相隔离,压力随着液位的增长而上涨,造成测量压差变小,液位指示偏低。

2. 2. 2 问题处理

         后期经过改造,在液位计导压管正、负向隔离,并增加负向冲洗水,保持正、负向同时冲洗(如图 3),避免导压管负向出现堵塞,目前液位计运行稳定。

3 结语

       液位计是化工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仪表,要根据不同介质类型及工况进行选型和设计,才能保证仪表正常工作。三聚氰胺装置由于其介质易结晶的特性,仪表需要考虑防堵、防结晶。通过对闪蒸槽液位计的分析及改造,不但彻底解决了漫液造成产品质量事故的问题,保证了装置的稳定运行,为公司减少了数百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也为其他同类仪表问题的分析及处理提供了借鉴。其实本文中提到的几种液位计都是属于仪器仪表一类,属于石油化工现场仪表一类,现场仪表中还有变送器、流量计、温度计、压力表等仪表,以后会多做分享。转载本文请注明出处:www.tx7878.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