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实时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2017-07-18):
各位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1061TI的屏通过485RTU连接了一个温度计,需要屏幕显示实时温度。现在问题如下:

当通讯正常时,屏幕显示的温度能够实时变化,但是拔掉温度计的电源后,屏幕显示的值一直保持在断电时的温度值,直至断电重启或重新连接。没有设置任何函数与脚本,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断电或通讯中断时显示初始值,例如0℃.请各位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2017-12-16):
可以和通讯状态做个连锁。。。在当通讯断掉时赋值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