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川md310出现err96

楼主(2017-07-18):
电板跳出代码err96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产品是md310,今天停电后出现的

网友A:
汇川md310变频器err96故障

检查一下连接线,重新上电,如果故障不能清除可能是控制板出问题了。

网友B:
不了解,看看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