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7-07-18):
各位大侠,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有三个问题有疑惑,望指教:

1:如果电机停在了近点和原点之间,那么要怎么回原点?

2:步进电机停在原点,断电之后,执行回原点指令,会怎样?

3:原点回归完成之后,要通过mov指令手动将当前值寄存器清零吗??

网友A:
三菱有一条ZRN指令,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用定位控制,一般都是近点狗开关,原点是在参数设定距离近点狗一定距离的

网友C: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用定位控制

网友D:
1、对于步进电机驱动的往复运动的运动体(小车),一般在起点和终点都装有限位开关,并又在二个限位开关中间的合适位置,装一个校零(回零开关)。当在小车运动过程中,通过收到校零接近开关信号,对运动状态位置进行强行回零(同步),以保证控制器与运动小车的位置同步;2、每次断电后的重新开机,小车必须通过运动,寻找校零点进行机电同步;3、具体可参照打印机的运动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三菱有一条ZRN指令,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利用DZRN比较好,可以解决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三菱有一条ZR...

网友H:
 别管他停在哪儿 先跑起来 到限位后就反转  原则就一个 一定要先到原点前面那个校零开关 再到原点

网友I:
反向发大于行程的脉冲数,触发I0。0~~~到0.3任意一点的上升沿中断,用中断事件将其停下来

网友J:
我一般都是只有一个原点开关,就是没有负值,后退到原点开关就停,找原点直接后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管他停在哪儿 先跑起来 到限位后就反转  原则就一...

已经确定,反转到极限位后会自动正向找近点。找到后按正常情况进行原点回归。

网友K:
用定位指令点动,自动都可回位到原点限位。程序要写上到原点清除脉冲。

网友L:
三菱有一条ZRN指令是回原点指令

网友M:
三菱的定位手册上有详细讲解,参看zrn指令说明

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利用DZRN比较好,可以解决子

网友N:
用ZRN指令找原点,不论在什么位置,找原点开始后都会按照设定的方向运动,当运动到极限开关位置都没碰到原点时就会反方向运动。

网友O(2017-09-21):
利用DZRN带自动搜索的回原点指令 就不存在你上面说的那么多问题了

网友P:
利用DZRN比较好

网友Q(2018-04-23):
学习了,思路很棒

网友R:
用ZRN指令你可以查手册回原点还要选择方式

网友S:
1、其实回原点的话用一个原点开关就好了。如果一定要用近点和原点两个信号,可以自己写程序,负方向找原点,碰到近点慢速继续找原点;如果未碰到近点直接碰到原点信号程序跳到正方向找近点,碰到近点后再切换到慢速找原点。 2、断电再上电要重新归零 3、回原点程序完成后要用mov把寄存器归零。

网友T:
本人做过一个程序,就一个原点开关,极限开关我是通过脉冲数,来限定极限的。回原点时分两种方式,一种是用于机器维修后不知道伺服的位置,用手动让它在原点位置,它就可以清零了。之后只要伺服不受外力改变位置,就可以用正常回原点指令回原点了。这样可以保证脉冲数的准确性,不会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