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同时读取两个模拟模块问题

楼主(2017-07-19):
各位大神!我用PLC读一个04AD模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同时读两个就不行,为什么?

以04AD-S为例

TO k0 k1 h6DB k1(初始化触发  M1002)

TO k1 k1 h6DB k1(初始化触发  M1002)

FROM K0 K6 D10 K4(实时读取  M1000)

FROM K1 K6 D20 K4(实时读取  M1000)

大神们帮个忙,谢谢

网友A:
载一个学习,学习多一点。生活好一点DDD

网友B:
从程序上看没有问题,估计是没有及时处理,造成数据丢失,或者模块没有连接上去

楼主:
恩恩,谢谢!我把两个模块写入进行延时错开,好了!

引用 网友B:
从程序上看没有问题,估计是没有及时处理,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程序上看没有问题,估计是没有及时处理,造成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