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的运行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7-07-19):
控制柜的运行指示灯不亮但设备正常运行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灯的两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正常就是灯坏了需要更换,电压不正常就需要检查线路了。

网友B:
你不查一查?。。:。

网友C:
感觉应该检查指示灯的电路部分,不要动其它正常电路!

网友D:
最大可能是指示灯坏了,先换一个指示灯再说!

网友E:
用万用表检查下指示灯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有电源那说明指示灯灯泡坏了,换一个

网友F:
指示灯亮不亮与设备正常运行没有必然的联系,仅仅只是现实作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指示灯亮不亮与设备正常运行没有必然的联系,仅仅只是现实作用

要知道指示灯只是起到显示作用,并不影响设备的整体运行,可用万用表测试下两端电压,很可能的原因就是指示灯坏掉了。

网友H:
    看你的说法,只是指示灯不亮了,没有说设备啥问题(设备一般都比指示灯更重要吧),那么,我推测应该是设备能运行,但是运行指示灯不能正常显示,以致于设备使用(或管理)人员,不能正确判断设备的状态。

    至于指示灯不亮的话,一般来说,这种指示灯都是110AVC的电压,你用万用表在指示灯两端检测一下电压值。如果有110VAC,则是灯坏了,换个灯吧;如果没有110VAC,则查查电源输入段吧(电控柜的逻辑段,PLC或者继电器、电路板等)。

网友I:
1,有设备电气图纸,查看电气图纸指示灯的接入点;2、看指示灯电压等级,用万用表打标准电压等级测量电位是否正常。3、如果有电压,更换同电压等级指示灯;没电检查指示灯引线接入点是否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灯的两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正常就是灯...

网友K:
这个问题好解决啦::>_<::

网友L:
这个问题太LOW了吧,拿个电路图查一下就OK啦

网友M:
应该是灯坏了,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

网友N:
应该是灯坏了,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

查查线

网友O:
如果是PLC控制看看输出点灯亮不亮,如果是变通继电器电路,检查灯是不是好的,

网友P:
先量一下电压,如果有电压就是灯坏了,如果没电压再去找为什么没电压

网友Q:
检查指示灯的电压与要求的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R:
灯坏了吧.................

网友S:
灯坏了,跟机器运行没关系

网友T:
检查指示灯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检查一下其他电路

网友U:
灯坏了?接触不良?先查一下吧

网友V:
这样的问题,经常会遇到的,先打开看一下有没有掉线,没有就用万用表测一下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就换一个指示灯,没电压就沿着线路往上查,看是那一段出现问题,一定要学会用万用表,很多东西是用眼睛看不出来的,直接测一下就可以判断了,共同学习。

网友W:
用万用表检查下指示灯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说明指示灯灯坏

网友X:
检查控制柜指示灯电源是否正常,接线是否有松动的地方,如果电源、接线都正常,检查是否是指示灯坏了,更换指示灯

网友Y:
停电了,线断了,灯泡闪了等等,有很多原因的,只是需要你去查一查

网友Z(2017-09-06):
上面的诸位回答得够专业了,若是程序问题,系统时不会正常运行的。

网友AA:
直接万用表量一下指示灯两端电压,如果正常就得更换指示灯,如果不正常那么需要检查回路

网友AB(2017-10-21):
灯坏了?接触不良?先查一下吧! 要自己学会分析,把最基本的先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