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环境对接线端子的影响

楼主(2017-07-19):
1、接线端子的仓储环境各不相同,从可控制的干净、受热或有空调的、潮湿的仓库、办公室或工厂,到不可控制的相应环境。

在受热、潮湿或腐蚀情况下会严重影响端子的使用寿命。

2、运输环境因素涉及到由于运输车辆和其他机械装置、路面、装卸工具在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振动和碰撞而引起的问题。

而极端的温度常常会化合和加剧振动、碰撞的影响。

3、在商业决策中,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以一个质量工程师或可靠性工程师的观点看来,可靠性应作如下定义,“在既定条件下,零失效运行的持续表现或最大可能性,”或者“某事物在既定条件下、在特定间隔期内能够正常发挥其应有功能的最大可能性。”

选择优质接线端子-低价位接线端子的重要因素之功率处理因素:

首先需要考虑的选择优质接线端子-低价位接线端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器件的功率处理能力。简单地阅读数据手册并不能保证获得准确的比较数据。工程师们必须了解手册中所列出的产品性能数据是如何测试确定的。

目前,UL、IEC、CSA和DIN等机构在确定优质接线端子-低价位接线端子产品的功率和性能规格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用户需要理解UL和IEC规格间的差异。在欧洲制造的优质接线端子-低价位接线端子产品的规格采用IEC标准,而在美国制造的产品则采用UL标准。

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不了解产品规格测定方法的工程师会冒相当大的风险,因为选用的器件有可能会达不到所需要的功率水平,或者选用器件的规格远远超出了设计需要。在欧洲,器件的电流额定值是通过监测电流增加时金属导体的温度来确定的。当金属引脚的温度比环境温度高出45℃时,测量人员就将这时的电流作为该器件的额定电流值(或最大电流值)。IEC规格的另一项是允许电流值,它是最大电流的80%。与此不同,UL标准将使金属导体温度比环境温度高出30℃时电流值的90%作为器件的电流标称值。由此可见,金属导体部分的温度在所有应用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工业设备这更为重要。因为工业设备通常需要在温度高达80℃的环境中工作。如果接线端子的温度比这一温度再高30℃或45℃,那么接线端子的温度将会超过100℃。根据所选择器件采用的标称值类型和绝缘材料,产品必须以低于额定值的电流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它们可在所希望的温度范围内可靠地工作。有时,适合于紧凑封装器件的材料可能无法很好地满足散热要求,因此此类优质接线端子-低价位接线端子器件使用时的电流必须大大低于额定值。如此,体现了如何选择接线端子的重要性。

随着企业全球化,需要设计可在全球销售的系统,因此系统设计人员越来越经常地使用在其它国家生产的电源优质接线端子-低价位接线端子产品。由于欧洲使用标称值测量方法,因此器件在设计中低于标称值使用在欧洲是常见的做法。然而,许多美国的设计人员并不熟悉这一概念,若不了解各标准之间的差异,在设计过程中就会困难重重了。

在选择器件时,经常被忽略的另一个因素是产品所使用的端接技术。大多数电源优质接线端子-低价位接线端子产品仍在使用通孔连接方式。这种方法可提供所需要的机械支持,并可保证与嵌入在多层电路板中的电源层保持坚实的电气接触。而用来将接线端子连接到电路板的引脚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有些公司只提供单引脚型号,另一些则提供多引脚产品。多引脚产品的优势在于:它可使电流更均匀地分布到电路板走线中,提供更可靠的机械稳定性并提高焊接的牢固性。

选择优质接线端子-低价位接线端子的重要因素之外观因素:

其次需要考虑的选择优质接线端子-低价位接线端子的重要因素是外观因素。尽管“电源优质接线端子-低价位接线端子”这个名字听起来并不漂亮,但许多公司都认为它在产品外观和对用户的亲和力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电源接线端子必须方便现场安装,因为它们经常被安装在易于看到的产品面板的前端。这样,营销人员常常希望对电源接线端子产品的外观有一定的发言权。但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工程师设计的产品符合所有机械和电气参数要求,却由于不满足销售要求而不得不进行改变。如果这发生在设计周期的最后(经常是营销部门第一次看到原型的时候),那么一场激烈的争论就难以避免了,并可能导致成本上升以及交

货延迟。在许多工业控制系统中,接线端子常常是技术人员需要格外关注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部件之一。尽管其用户界面比较简单(主要是螺丝),但对于设备的正常运行来说却非常重要。

总的来说,随着电流增加,导线变得更粗,而将这些粗的导线紧固在优质接线端子-低价位接线端子上所需要的扭矩也需要增加。因此,优质接线端子-低价位接线端子需要更大的螺丝和更坚固的绝缘外壳。有时也会采用小螺丝来节约空间。在非常紧凑的接线端子产品中常常如此。有些导线的直径达到1/4英寸以上,所以在选择接线端子的重要因素里这些小螺丝很难对付。

安全是每个行业都必须要重视起来的,唯有保证安全才能实现作业的高效率。就像咬口机的作业更是需要注意保证安全的,咬口机是各种钣金加工、风管制作等不可缺少的一种机械化设备。那么,是什么在保证着咬口机的安全运行呢?

1、防护装置:用来使操作者和机器设备的转动部分、带电部分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加以隔离。如皮带墨、齿轮罩、电气墨、铁屑档板、防护栏杆等。

2、保险装置。用来提高机床设备工作可靠性。当某一零部件发生故障或出现超载时,保险装置动作,迅速停止设备工作或转入空载运行。如行程限位器、摩擦离合器等。

3、联锁装置。用于控制机床设备操作顺序,以免动作不协调而发生事故。如车床丝杆与光杆不能同时动作等,都要安装电气或机械的联锁装置加以控制。

4、信号装置。用来指示机器设备运行情况,或者在机器设备运转失常时,发出颜色、音响等信号,提醒操作者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处理。如指示灯、蜂呜器、电铃等。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咬口机加热对硬质合金裂纹的影响,因为焊后绝对不能放在水中急速冷却,要放在石灰、石棉粉、砂子等中缓慢冷却。焊接中或焊接后进行冷却或急速冷却以及焊剂脱水不良,都会使刀片产生爆裂而裂绞贯通。因此要求焊料有良好的脱水性。最好缓冷后在300℃左右保温6小时以上随炉冷却。希望这些能够为您的操作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