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振动较大什么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7-19):
电机在各行各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而在使用中会出现许多问题,其中电机振动是日常生产生活中较轻易碰到的电机振动会加速电动机轴承磨损,使轴承的正常使用寿命大大缩短,同时,电机振动将使绕组绝缘下降。由于振动使电机端部绑线松动,造成端部绕组产生相互磨擦,绝缘电阻降低,绝缘寿命缩短,严重时造成绝缘击穿。另外,电机振动会造成所拖动机械的损坏,影响四周设备的正常工作。

一、电机振动原因

1.电磁方面的原因导致振动

Ø  电源方面:三相电压不平衡,三相电动机缺相运行;

Ø  定子方面:定子铁心变椭圆、偏心、松动;定子绕组发生断线、接地击穿、匝间短路、接线错误,定子三相电流不平衡

转子故障:转子铁心变椭圆、偏心、松动。转子笼条与端环开焊,转子笼条断裂,绕线错误,电刷接触不良等

2.电机混合原因导致振动

Ø  电机振动往往是气隙不匀,引起单边电磁拉力,而单边电磁拉力又使气隙进一步增大,这种机电混合作用表现为电机振动

电机轴向串动,由于转子本身重力或安装水平以及磁力中心不对,引起的电磁拉力,造成电机轴向串动,引起电机振动加大,严重情况下发生轴磨瓦根,使轴瓦温度迅速升高

3.机械原因导致振动

电机本身方面:转子不平衡,转轴弯曲,滑环变形,定、转子气隙不均,定、转子磁力中心不一致,轴承故障,基础安装不良,机械机构强度不够、共振,地脚螺丝松动,电机风扇损坏

与联轴器配合方面:联轴器损坏,联轴器连接不良,联轴器找中心不准,负载机械不平衡,系统共振等。

二、电机振动问题处理手段

1.电气原因的检修:首先是测定定子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平衡,如不平衡,说明定子连线焊接部位有开焊现象,断开绕组分相进行查找,另外绕组是否存在匝间短路现象,如故障明显可以从绝缘表面看到烧焦痕迹,或用仪器测量定子绕组,确认匝间短路后,将电机绕组重新下线。

2.负载机械部分检查正常,电机本身也没有问题,引起故障的原因是连接部分造成的,这时要检查电机的基础水平面,倾斜度、强度,中心找正是否正确,联轴器是否损坏,电机轴伸绕度是否符合要求等。

3.机械原因的检修:检查气隙是否均匀,如果测量值超标,重新调整气隙;检查铁心变形和松动情况,松动的铁心可用环氧树脂胶粘接灌实;检查转轴,对弯曲的转轴进行修复或者直接更换新轴,然后对转子做平衡试验;检查轴承,测量轴承间隙,如果存在轴颈缺陷,恢复原有尺寸,重新装配轴承。

三、索雷工业针对电机轴损伤因素引起的振动处理技术

索雷碳纳米聚合物修复技术,修复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很好的保护设备本体不受损伤,可在线修复,也可离线机加工修复,一般情况下6-8小时内完成修复,速度快,可靠性高。

《机加工工艺》——是在有条件满足离线状态下利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产品修复电机轴的最佳工艺,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修复后的同心度,同时又解决了传统方法热应力的问题和环保问题。

修复工艺如下:

1.根据待修复部位磨损情况进行预车,磨损部位尺寸半径不小于标准尺寸1mm(避免因加工时受震动而导致材料不必要的损伤),除此之外材料没有厚度要求;2.待修复部位表面粗糙度越大越好,最好在待修复的部位能车削出粗糙的螺纹表面,修复部位两端加工退刀槽,增加了材料粘接的表面积,有利于提高粘接性能,确保修复后的使用效果;

3.按体积比2:1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搅拌至颜色均匀一致,没有色差。气温低时,可用碘钨灯加热材料,以便于调和;

4.在处理部位表面先薄薄涂抹一层材料,确保有效粘接及覆盖。然后将材料均匀的涂抹到整个修复表面,确保填充密实,避免出现气孔现象并留有加工余量;

5.材料在不低于24℃的自身温度下,(环境温度不代表是材料温度)固化180分钟后即可进行机加工或磨削加工。加工过程中要避免使修复材料受到冲击力或剥离力,避免温度过高;在车削加工时,车床转速应小于600r/min,吃刀量小于0.3mm,车削加工刀具使用加工铸铁的普通合金刀头即可,材料尖角部位需倒角处理。磨削加工时,必须加乳化液降温;

6.加工尺寸按图纸所注配合公差的上偏差或大于上偏差0.03~0.05mm执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具有金属所不具备的退让性),以满足轴承装配时的配合精度要求;

7.固化,索雷材料完全固化条件为:24小时/24℃,温度每提升11℃,固化时间缩短一半(以上所指温度为材料自身温度,并非环境温度),如果达到最佳性能建议60-80℃环境下后固化至少2-4小时。可以通过碘钨灯或热风机加热缩短固化时间,注意不可用明火直接接触材料;

8.安装轴上各零部件,有过盈配合时要采用热装配工艺,装配过程中避免对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有锤击、磕碰等行为。

案例展示:

《工装工艺》——电机转速在<1500r/min或以上时,且在无法离线的条件下,为有效保证设备同心减小震动所设计的一种可靠性修复工艺。修复工艺如下:1.根据磨损部位情况加工单边或双边(前轴肩/后轴肩)定位对开工装模具;

2.用乙炔枪烘烤渗入磨损部位表面的油脂,至油脂碳化;

3.用喷砂或电动工具将修复部位打出金属本色,用无水乙醇彻底清洗干净。确保表面干净、干燥、粗糙、结实;

4.空试模具,检查配合情况。工装空试无问题后用无水乙醇将工装内表面擦拭干净后,涂刷索雷SD专用脱模剂,避免不必要的粘结;

5.严格按体积比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反复搅拌至颜色均匀一致,没有色差;

6.在修复部位表面及模具内壁涂抹材料,涂抹时先在修复部位表面薄薄涂抹一层材料,并反复刮压,把材料压进表面上的每一个微孔,以确保粘接。获得最佳填充效果并确保有多余的材料被挤出;

7.固化:环境温度24℃时拆卸模具时间不少于6小时;材料达到机械性能不少于24小时,但温度每提高11℃固化时间缩短一半。如果达到最佳性能建议60-80℃环境下后固化至少2-4小时。

注意不可用明火直接接触材料,且加热温度不得超过材料最高承受温度,不要让材料温度与基材温度相差太大,避免骤升骤降;

8.拆卸模具:拆卸过程中注意不要用力敲击,以免材料受损。从排料孔挤出的材料用锯条、磨光机或锉刀、砂纸等工具去除,决不允许敲击材料或用手掰,测量修复尺寸;

9.安装轴上零件时,一定要按顺序并采用热装配,避免锤击。

总结:索雷轴的修复技术工艺多元化,包括《机加工修复工艺》、《工装修复工艺》、《刮研修复工艺》、《对应定位修复工艺》等,目前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可靠性维修技术已广泛应用到包括水泥、化工、电力、钢铁冶金、造纸等众多行业领域,并取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相信,未来随着该技术不断的深入推广,将会为更多的企业用户在转变维修观念和维修手段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