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与编码器测速

楼主(2017-07-19):
傅前来看下,想请教各位大侠!!!!!!!!

等一图是程序图,我这样写这个程序对吗?

x0为输入端口

编码嗯我只接一个输入

网友A:
指令是对的,这里的滤波时间为1秒,第二行K360就不一定是这个数。

网友B:
编码器直接一个?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令是对的,这里的滤波时间为1秒,第二行K360就不一定是这个数。

这个360是编码器上面的,转一圈输出360个脉冲?有问题没有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直接一个?有问题吧?

什么情况???????

网友C:
不是太懂,楼主明白了还请分享一下。。。

网友D:
都没有问题 你是想问什么问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直接一个?有问题吧?

测试用无所谓咯,又不定位

网友F:
程序没有问题。但是编码器的接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没有问题。但是编码器的接线不对。

怎么不对了??????

网友G(2017-11-01):
程序没有问题。但是编码器的接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