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保护器选型的基本方法

楼主(2017-07-20):
电动机保护器选型的基本方法

    (一) 与选型有关的条件:

    电机保护的选型存在着电动机与保护器二者怎样公道配用关系,以下提供几个与保护有关的条件、因素,为用户如何选型保护器时提供参考。

    1、电机方面:要先了解[1]的型号规格、电动机功能特性、防护型式、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电源频率、尽缘等。这些内容基本能给用户如何正确使用和维护及选型保护器提供了参考依据。

       2、环境条件:主要指常温、高温、高冷、腐蚀度、震动度、风沙、海拔、电磁污染等。

    3、电动机用途:主要指拖动机械设备要求特点,如风机、水泵、空压机、车床、油田抽油机等不同负载机械特性。

    4、控制系统方面:控制模式有手动、自动、就地还是集中远程控制、单机组独立运行,还是生产线连锁自动化程序等工作运行。启动方式有直接、降压、星三角、频敏变阻器、变频器、软起动等启动方式。

       5、其他方面:用户对现场生产监护治理是比较随意性还是严谨性,非正常性的停机对影响生产的严重程度等。

    与保护器的选用有一定相关因素的还有很多,如安装位置、连接线路及系统用电器配合等,但主要是电动机工作条件变异和控制的改变对生产影响程度,根据上述的实际工作条件要求和实际变化,对保护器进行公道选型和调整。

    (二) 低压电动机保护器的常见类型

    1、普通型:结构比较简单,整定电流值设定采用电位器旋钮或拔码开关操纵,电路一般采用模拟式,动作保护曲线采用反时限或定时限工作特性。主要功能以突出过载、缺相(三相不平衡)堵转等故障保护,故障类型采用指示灯显示,运行电量采用数码管显示。

    2、数字监控型:保护器内部电路运用单片机,实现电动机智能化综合保护,集保护、丈量、通讯、显示为一体。整定电流采用数字设定,通过操纵面板按钮来操纵,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使用要求和保护情况在现场自行对各种参数修正设定,采用数码管作为显示窗口,由于数码管显示的信息不够丰富,此类保护器界为中高档。

    3、智能监控中文汉显型:与上述数字监控型相比,更具有完善功能特征,人化性的配置。此类产品对各种参数、状态、信息直接在操纵面板单元上中文汉显液晶显示,使界面更直观醒目,能支持多种通讯协议,如ModBUS、ProfiBUS等,满足诸多启动方式,查看多种信息治理记录等等。此类保护器在目前市场上属于高档类型。

    4、专用型:结构特征、基本保护功能、电路控制模式等大致和普通型及数字监控型相同,只是保护器内部电路输出控制接线方法不同,以突出专用控制为主,如风机、水泵、车床、抽油机等。

    (三) 保护器类型在电动机工作条件下的选择

   1、对于工作条件要求不高、操纵控制简单,监护、治理比较随意,停机对生产影响不大的单机独立运行电动机,可选用普通型保护器,因普通型保护器结构简单,在现场安装接线、替换、操纵简单、方便,具有性价比高等特点。

    2、对于工作条件要求很高,安全性和连续性又很关键的,而自动化程度高,且需要专人控制、监护、治理,需组网监控的MCC系统中,应选用中高档或高档的保护器。

    3、对于那些负载特点比较特殊,轻、重载交替频繁的电动机,为达到保护控制、显示监控双重目的应选用专用型保护器。

    (四) 保护器主电流的接线方式选择

  主电流接线方式分为:

   1、一次穿芯式(也可以利用外围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

    2、接线柱式(也可以利用外围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

    3、直接插进式

    一次穿芯式接线方便安全,避免了因接线柱接触不良引起接触电阻发热。电动机额定电流值在5A以上,一般都可以选用一次穿芯接线。

    直接插进接线方式接线方便,特别对于那些空间小、适合安装位置的情况下,选用插进式保护器可以与接触器输出主触头直接相接。

    (五) 保护器整定电流范围的选择

   为了适应不同功率电动机的选配,保护器基本上都设有一定的电流调节范围,在选用保护器时,根据电动机额定电流值尽可能选择整定电流范围中间区域的值。

    (六) 工作电源选择

    工作电源主要是供保护器内部电路工作,无需工作电源型除外,工作电源等级一般分为:AC380V,220V,110V,36V。对于工作电源选择无特殊要求,因它是独立供电单元,用户只要根据电动机控制回路电压等级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