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30v开关电源只能调到47.5v

楼主(2017-07-20):
这款国外开关电源输出0-130v,模拟量给了10v也只能输出47.5v,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是太懂,楼主明白了还请分享一下。。。

网友B:
具体型号是什么?

这个必须查这家公司的产品资料

http://www.camtec-powersupplies.com 找到对应的产品型号,

然后查DATA SHEET

网友C:
请查阅该公司的产品说明,若要输出要求电压,控制端还需要什么要求的信号?

网友C:
如果该电源输出接有负载,请断开负载后看看电压能否升上去?(有可能负载异常引起限流保护,导至电压升不上去。)

网友D:
是不是输出负载的电流大。才达不到楼主的要求。可以空载运行试试

网友E:
不明白,来看看的!!!!!!!!

网友F:
估计是220v输入的线太细了

网友G:
不懂,了解一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