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三相不平衡对电表的测量精度有影响吗?

楼主(2017-07-20):
这是客户反映耗电量比较高,说电表测量不准确,我们去现场测试发现电流三相不平衡的严重,造成了耗电量比较高,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会造成测量精度不准确吗?

网友A:
这个要看用的什么电表,如果是三相四线的电能表,电流不平衡对计量不影响,如果是三相三线的电能表,电流不平衡计量就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用的什么电表,如果是三相四线的电能表,电流不平衡对计量不影响,如果是三相三线的电能表,电流不平衡计量就不准确。

感谢解答,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A:
简单理解就是三相四线可以理解为三个单相表,而三相三线则为两个表的组合,也就是三瓦特表与二瓦特表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理解就是三相四线可以理解为三个单相表,而三相三线则...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