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输出点(无源常开常闭点)和多功能集电极开路输出点的作用

楼主(2017-07-20):
变频器一般常配“故障输出或多功能集电极开路输出”端子,这是标准配置,故障输出点为无源常开常闭干接点,容量可以达到几个安培的电流,多功能集电极开路输出,为有源接点,容量较小,一般几十毫安,可以直接连接小型中间继电器。

如下图:

变频器故障输出点(无源常开常闭点)和多功能集电极开路输出点的作用

一般无源常开常闭输出点出厂默认设置为故障指示,而多功能集电极开路输出点出厂默认设置为运行指示。当然,各自功能可以通过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来进行改变。除非特殊需要,我建议不要修改这两种功能,也不要交换这两个端子的功能,还是各司其职的好,因为在变频器默认的情况下就是这样,省得更换变频器时带来麻烦。

无源常开常闭输出点的作用:

1. 变频器采用集中或远程控制的话,该常开常闭点可以给PLC提供故障信号。

2. 变频器不采用集中或远程控制的话,一般常闭点会串到控制回路中,如果变频器出现故障的话,可以即时断开控制回路,使变频器停车。

3. 也可以直接连接指示灯,表明变频器是否故障。

多功能集电极开路输出端的作用:

1. 变频器采用集中或远程控制的话,该点可以提供给PLC,表明变频器是否正在运行。

2. 也可以应用在和其它设备联锁控制逻辑中,比如某个设备的运行需要另一个设备已经运行。

3. 也可以直接连接指示灯,表明变频器是否运行。

注意:运行信号是最重要的控制信号之一,是很多控制的依据,对于控制系统来讲,如果连被控设备的状态都不知道,那样的逻辑是不完整的。

网友A:
区别就是继电器输出与晶闸管输出

网友B:
不是晶闸管,是晶体管。晶闸管是晶体闸流管的简称,或叫可控硅,是二极管。变频器的输出点一般采用晶体三极管,集电极开路的形式,有NPN和PNP型,应用时电源极性有区别。

网友C:
李工,有时间讲解下NPN   PNP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