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传感器的灵敏度?

楼主(2017-07-21):
      传感器灵敏度的定义是输出增量与输入增量的比值。

       传感器,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为了说明传感器的性能、特性以及输入-输出关系,规定了一系列的测试指标,主要的有:静态模型,线性度,灵敏度,迟滞,重复性,分辨率,长期稳定性,温度稳定性,抗干扰性,阈值(死区),总精度,频率响应特性,阶跃响应特性等。其中最后两项为动态指标,其余为静态指标。灵敏度是传感器性能指标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指传感器输出增量与输入增量的比值。

       在实际应用中灵敏度可以表达传感器对输入信号的放大程度。例如:在输入信号变化范围相同的前提下,输出信号变化范围越大,说明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

网友A(2020-03-18):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