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子程序out指令

楼主(2017-07-21):
 在调用三菱子程序时被用OUT指令置为ON的软元件,为什么在子程序调用线圈没被驱动时还是被置为ON,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为什么不在子程序调用线圈没被驱动时置为OFF,类似与STL指令。

网友A:
 截图更直观点!!!!

楼主:
m0和m1没置on但是y1还是输出

网友B:
就要看子程序中OUT元件在没有调用子程序时的表现。

网友C:
在子程序退出之前,寄存器没被复位

网友D:
不是太懂,楼主明白了还请分享一下。。。

网友E:
不调用就是不执行,不执行就是不变,不变就是不变,刚才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有plc都是这样的执行机制。

如果你要用这样的不调用就要off的功能,请使用Qplc。里面专门有这样的一个子程序调用。

网友F:
应该是子程序完成后没有复位就退出了吧!

网友G:
out指令的意思是将值送给目标(例如ld x0  out y0的意思是将x0的值送给y0),当子程序不被调用时,这时out指令不执行所以目标值不会改变。

网友H(2017-09-30):
再調用時就是0了,要不你就放主程序

网友E:
再调用时未执行到仍然是on。调用过执行过之后是什么就是什么。楼上不要说得不清不楚的,有人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