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模块点位怎么表达啊?

楼主(2017-07-21):
请问下,EM235 各端口的点位是多少啊?

CPU224 我知道:I0.0  I0.1  I0.2...............Q0.0 Q0.1 Q0.2.。。。。

EM235的是多少呢?

网友A:
很简单,按照需要的连接方式全部接好模块,通讯上PLC以后在,再点击PLC就可以看多有在线模块的地址和工作状态

网友B: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和输入通道数目,以固定的递增顺序向后排地址。 例如: AIW0、AIW2、AIW4、AIW6、AIW8等。

每个有模拟量输出的模块占两个输出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第二个模块的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AQW2被第一个模块占用),依此类推。

网友C:
模拟量输入是AIW,输出是AQW.表示

网友D:
 AIW0、AIW2、AIW4、AIW6、AIW8等。偶数地址

网友E(2018-10-11):
端口点位分别是:aiw0 aiw2 aiw4 aiw6  aq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