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接收不到脉冲

楼主(2017-07-21):
三菱FX1NMT的PLC,发送6000个脉冲到驱动器,PLC发送了,可是电机不转,查了一下累计脉冲显示为零,电机也不转,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伺服是否使能了?伺服电机的接线是否正确,监控下特殊继电器中脉冲量的数据

网友B:
首先看看是否伺服on了,

看看线是否焊对了

PLC输出的电平是否对应伺服电平

参数是不是设置对了

网友C:
检查看一下你PLC输出的脉冲形式与伺服设置的脉冲形式匹配吗。不然你一辈子也发不进伺服

网友D:
楼上说的都对,检查接线方式,脉冲电压是否匹配,可能需要加电阻

网友E:
使能、参数、接线三个方式

网友F:
把接线贴上来,最好把程序也贴一下大家给你分析,没有这些只能对本支招

网友G:
检查是不是脉冲发送有问题,没发送到伺服

网友H:
你的伺服驱动器跟PLC是同一个牌子的吗,有时候硬件也需要统一,不然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I:
是不是程序搞错了,你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J:
首先看看是否伺服on了,

看看伺服方向信号有没有

PLC输出的电平是否对应伺服电平

参数是不是设置对了

网友K:
接线问题吧

网友L(2017-08-25):
检查焊线,检查参数设置波形选择是不是正确:脉冲+方向、A+B相等形式,是否一致

网友M:
接线对不对,脉冲口和方向口接的IO是不是正确的。

使能可以用伺服内部使能,或者直接短接。

网友N:
伺服是否开,伺服参数要设置对,检查一下线路是否正确。

网友O(2017-10-26):
可能是PLC脉冲输出口没给电压

网友P:
公共端是否接电源了??

网友Q(2018-02-01):
应该是线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