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电源维修

楼主(2017-07-21):
有一三菱PLC,通电之后没反应…

电路如下,小弟看不懂,桥堆输出有330V

网友A:
外接直流电源就ok啦,何必那么麻烦。这样看来是启动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直流电源就ok啦,何必那么麻烦。这样看来是启动电路有问题

我外接了一个24V电源也没用

楼主:
外面接了个24V也没反应,

网友B:
外面接了个24V也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面接了个24V也没反应

还修个毛线,二手的很便宜的。我的就是这么接的,可以使用。外接了还不行,检查直流电路

网友C:
首先检查一下R5和R6(C13)组成的启动电路,如R5开路或R6(C13)短路,则电源无法启动.当然,电源控制模块STR G6551损坏也有可能,这可以通电检测相关引脚电压进行判断.

网友D:
这么几个脚,二手的百来块钱,去买个吧,何必浪费这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么几个脚,二手的百来块钱,去买个吧,何必浪费这时间。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检查一下R5和R6(C13)组成的启动电路,如R5开路或R6(C13)短路,则电源无法启动.当然,电源控制模块STR G6551损坏也有可能,这可以通电检测相关引脚电压进行判断.

谢谢!             !!!!!!!

网友E:
直接换一个!!!!!!

网友F:
可把电源那块板单独换掉。

网友G(2018-11-14):
我是来学习的,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H(2019-02-2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zou 外接直流电源就ok啦,何必那么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