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流量计在安装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17-07-21):
为了保证安装质量,蒙晖弯管传感器在与工艺管道焊接安装之前,原则上应当在两端先各焊接一小段直管段(小段直管段的长度在1D以上即可),确保直管段与传感器的切向连接角度和焊接质量,同时有利于保证弯管传感器在较大的延伸范围内保持90度垂直状态。然后再上架与工艺管道焊接或法兰连接。

向左转|向右转

(图一)

注意:用于水平安装的弯管传感器,绝不能垂直安装使用!

对于不同被测介质,弯管传感器的安装必须按对应的方法安装,分述如下:

1、测量液体介质的弯管传感器安装

1.1、水平管道上安装

先将弯管传感器焊接于工艺管道上,然后两侧取压体直接安装三通阀,再向管道下方配接导压管与蒙晖差压变送器相连,具体方法见图二。

向左转|向右转

安装要点:①、确保直管段与传感器的切向连接角度和焊缝质量,焊缝内表面不能出现焊瘤。

②、与弯管焊接的同直径的直管段要保证至少前5D后2D(D为弯管传感器内径)

③、温度一体化组件相对于流体方向应该逆向倾斜安装,最前端基本位于管道中心线。

④、温度一体化组件最好安装在弯管传感器的下游。若因特殊情况只能装在上游,必须保证距弯管传感器5D之外(D为弯管传感器内径)。

⑤、压力变送器取压点应选择管道侧面。

⑥、不能把用于水平安装的弯管传感器垂直安装。

1.2、垂直管道上安装

与水平安装的流量计不同点仅在于弯管传感器的安装方向不同(如图三所示)。其它部分安装方法同上。

注意:弯管传感器内外侧焊接的两小段引压管为水平状态才表明安装方向正确;若成垂直状,则安装错误,必须调转弯管传感器进出口位置。

向左转|向右转

2、测量蒸汽介质的弯管传感器安装

2.1、 水平管道上安装

将弯管传感器焊接于工艺管道上,然后两侧取压体直接安装盘式冷凝器,再向管道下方配接导压管与差压变送器相连,具体方法见图四。

向左转|向右转

 安装要点:

①、尽可能地保证正、负压两侧的导压孔处于同一水平面上。

②、它所配置的盘式冷凝器在安装时必须保证两个冷凝器各自要绝对水平,且二者要处于同一高度(误差+1mm)

③、1.1中的①-⑥同样适合蒸汽弯管传感器的安装

2.1、 垂直管道上安装弯管流量计

与水平安装的流量计不同点仅在于弯管传感器的安装方向不同

(如图五所示)。其它部分安装方法同上。

安装要点:

①、蒙晖弯管传感器内外侧焊接的两小段引压管为水平状态才表明安装方向正确;若成垂直状,必须调转弯管传感器进、出口位置。

②、所配置的盘式冷凝器在安装时必须注意:

(A)每个冷凝器自身要绝对水平。

(B)对于管径较小的弯管传感器,无论它处于那一种垂直安装状态,其负压侧(内侧)的冷凝器都会因为缺乏足够的安装空间而无法安装,这时可将冷凝器与导压孔之间的连接导压管水平转弯(弯向哪一边都可以,以方便安装和操作为原则),将冷凝器移出弯管传感器的中心轴线再向下安装即可(注意转弯时冷凝器应始终保持水平状态,原有导压管不够长时可适当加长)。

向左转|向右转

3、测量气体介质的弯管传感器安装

3.1、水平管道上安装弯管流量计

先将弯管传感器焊接于工艺管道上,然后两侧取压体直接安装三通阀,再向管道上方配接导压管与差压变送器相连,详见图六。

向左转|向右转

安装要点:

①、差压变送器安装在管道上方,以保证弯管根部导压管逐渐向上倾斜与差压相连。

②、注意弯管的安装方向——弯管内外两侧取压管已在出厂前加工成向上倾斜15度角,焊接传感器时取压管向上倾斜即可。

③、1.1中的①-⑥同样适合气体弯管传感器的安装。

3.2、垂直管道上安装

与水平安装的流量计不同点仅在于弯管传感器的安装方向不同。弯管传感器的安装与液体流量计垂直安装方法相同,请参见图三。其他部分的安装与气体水平安装方式相同,参见图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