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计线号标记规则

楼主(2017-07-21):
1. 电气控制线路回路分直流回路和交流回路。

2. 回路标号原则

    (1) 回路标号按照“等电位”的原则进行标注。“等电位”指回路中接在一点上的所有导线具有同一点为而标注相同的回路标号。

    (2) 回路标号由三位或三位以下的数字组成。“个位”代表相别,如三相交流电路的相别分别用1、2、3;“个位”奇偶数区别回路极性,如直流回路的正极侧用奇数,负极侧用偶数。“十位”数字的顺序区分回路中的不同线段。“百位”数字的顺序区分不同供电电源的回路。如直流回路中A电源的正、负极回路标号用“101”和“102”表示,B电源的正、负极回路标号用“201”和“202”表示,电路中若共同用一个电源,则“百位”数字可以省略。当要表明回路中的相别或主要特征时,可在数字标号前面或后面增注文字符号,文字符号用大写字母,并与数字标号并列。

3. 直流回路标号

 正极回路的线段按“奇数”顺序标号,如1、3、5……等;负极回路的线段按“偶数”顺序标号,如2、4、6……等。在同一回路中,经过降压元件(如电阻、电容等)时,要改变标号的极性,对不能明确标明极性的线段,可任意标奇偶。在直流一次回路中,用“个位”数字的奇偶数区分回路的极性;用“十位”数字的顺序区分回路中的不同线段,如正极回路用1、11、21、31……顺序标注,负极回路用2、12、22、32……顺序标注;用“百位”数字的顺序区分不同供电电源的回路,如A电源的正、负极回路标号用101、111、121……和102、112、122……表示,B电源的正、负极回路标号用201、211、221……和202、212、222……表示。

4. 交流回路标号

交流二次回路的标号与直流二次回路的标号相似。经过降压元件时的不同线段分别按“奇数”和“偶数”的顺序标号。如一侧按1、3、5……等标号,另一侧按2、4、6……标号。一次回路中,用“个位”数字的顺序区分回路的相别,用“十位”数字的顺序区分贿赂中的不同线段。如第一相回路按1、11、21 ……顺序标号,如第二相回路按2、12、22……顺序标号,如第三相回路按3、13、23……顺序标号。对于不同供电电源的回路,也可用“百位”数字的顺序标号进行区分。如第一相回路按101、111、121……顺序标号,如第二相回路按201、211、221……顺序标号,如第三相回路按301、311、321……顺序标号。

网友A:
我感觉挺有用呀。写得挺好 。

网友B(2024-01-15):
总感觉没写清楚。主回路与二次回路。也一直在找合适的标准,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