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扭力多大?

楼主(2017-07-22):
请问,我有一台齿轮减速电机三相电压的,3700W,减速比是1:400,我想知道它的扭力有大多?怎样计算呢?或者 有人知道扭力是多大吗?请告诉我吧!

网友A:
电机铭牌上没有吗????

网友B(2018-09-14):
T=9549 P/n

9549×3.7÷1440

这是电机转矩。乘以400就是输出转矩。

转矩不是功率不用算上什么系数效率的。

网友C:
减速机扭矩计算公式:

首先计算出:速比 = 电机输出转数/减速电机输出转数(“速比”也称“传动比”)

计算主要分两种情况:

1)知道电机功率及速比及使用系数,求减速机扭矩公式:

减速机扭矩 = 9550*电机功率/电机功率输入转数*速比*使用系数

2)知道扭矩和减速机输出转数及使用系数,求减速机所配电机功率如下公式:

电机功率 = 扭矩/9550*电机功率输入转数/速比/使用系数

网友D(2018-10-16):
引用 网友B:
T=9549 P/n9549×3.7÷1440这是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