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金属温度计分类选型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7-07-22):
今天给大家简要介绍下双金属温度计工作原理以及在安装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闲言少叙,我们这就进入正题:

一、工作原理:

 利用两种不同温度膨胀系数的金属,为提升测温灵敏度,通常将金属片制成螺旋卷形状,当多层金属片的温度改变时,各层金属膨胀或收缩量不

等,使得螺旋卷紧缩或放松。

由于螺旋卷的一端固定而另一端和一可以自由转动的指针相连,因此,当双金属片感受到温度变化时,指针即可在一圆形分度标尺上指示出温度来。

这种仪表的测温范围一般在-80℃~+500℃间,允许误差均为标尺量程的1.5%左右。

二、选型与使用:

在选用双金属温度计时要充分考虑实际应用环境和要求,如直径、精度、固定方式、被测介质种类及环境危险性等。除此之外,还要充分考虑性价比和维护工作量

等因素。

除此以外,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应该定期检验。通常以半年一次比较合适。这里需要注意,在强震环境下操作,不要使用电接点双金属温度计,以免影响接点的可靠性。

2.使用安装以及运输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不能碰撞安装保护套管,切勿使保护管弯曲、变型、折断,甚至将表当扳手使用,这些都万不可取。

3.正常工作的温度在刻度范围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处为最佳。

4.安装保护套管浸入被测介质中长度一定要大于感温元件的长度,通常浸入长度大于100mm,0-50℃量程的浸入长度大于150mm,这样才能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5.不宜用于测量敞开容器内介质的温度,电接点双金属温度计不宜在工作震动较大的场合的控制回路中使用。

三、分类:

不锈钢双金属温度计耐震双金属温度计电接点双金属温度计

按指针盘与保护管的连接方向可以分成轴向型、径向型、135°向型和万向型四种。

1.万向型:指针盘与保护管连接角度可任意调整。

2.135°向型:指针盘与保护管成135°连接。

3.径向型:指针盘与保护管平行连接。

4.轴向型:指针盘与保护管垂直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