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KSR310修改服务器的Computername

楼主(2017-07-22):
【求助】PKS R310 修改服务器的Computername。

按照KB的说法,两步就可以修改Server机器的机器名。如图1、2

可是问题就在于,修改Computername很简单,但是修改之后,程序无法下装了。。。已经修改过hostname,重新下装了Network了。还是不行,问题情况如下:求大仙帮忙解答。。。

网友A:
对应错误代码看看cb  比如:10185有  10342

都分析分析。

修改完成后 控制器仿真上面看看那个名字变了没有?

检查都没问题 那就初始化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错误代码看看cb  比如:10185有  1034...

修改后,仿真器的名字已经改变了。就是这个网络过不去。老是有报错。

网友B(2017-08-23):
哈哈 你应该是在海川上也提问的那个兄弟吧,真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你应该是在海川上也提问的那个兄弟吧,真认真。

是的,大哥,有解决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