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测量空调电容

楼主(2017-07-22):
测量方法:
把万用表打到1K或者100欧姆档,两只表笔分别接被测电容器的两个电极。观察表针的反应,如果表针很快接近零位,然后慢慢往回走(向无穷大方向走),走到某处停下来,说明电容器基本是好的。返回停留位越接近无穷大,说明质量越好,离的越远说明漏电较多。如果万用表表针很快摆到零位或者接近零位不动了,说明电容器两极已经发生了短路故障,不可在使用。如果表笔和电容器两个极连接时,表针根本不动,说明电容器内部连接已经断开,也不能在使用。

网友A:
的确很简单,但是很有用

网友B:
测量大容量电容时,要注意先放电,否则还存有电荷时,可能打坏表针。大容量电容用数字表的蜂鸣档也可以测量,接触二极时有很短的蜂鸣,然后调换表笔再测,也有很短的蜂鸣。容量越大蜂鸣时间越长。

这样的测量只能大概判断电容好坏,不准确。电容量下降,影响正常工作,这个方法测不出来。最好用数字表的电容档测量容量。